ACER V5-471G不开机

楼主(2016-04-15):
客户拿来机器说让把硬盘测一下。渠道的机器总不能拒绝吧,好吧,客户让干啥咱就得干,按开机键,没反应?这时客户已经走了,再按还是没反应,怎么?主板有问题,这种情况要首先告知客户啊,不然后面可要扯皮 了。客户还是比较好说话的,直接修。那就不客气了。拆开主板。头大啊,待机芯片动过,PCH也被干的一塌糊涂,EC也被动的脚位都位移了。COMS电池也不翼而飞了,怎么回事,上家没修好还是做故障了。不管他,先修吧,再次上电开机发现按开机键电流有0.004到0.02的变化。这说明EC应该把PM_PWRBTN#发给PCH了。找到这个信号测试有0v--3.3v--0v的跳变,再查PM_SLP_S4#和PM_SLP_S3#发现电压一直是0v。没有变化。说明PCH没有工作啊。再看PCH被干的那个模样,真想直接判死刑了,但是转念一想,客户介个机器也不容易,能修就休吧,万一能修好呢,说干就干,PCH不工作是吧。先查PCH待机条件,个人习惯,先找图中的两个PCH待机条件, 不找不知道,一找可不得了。R2116没有了,被拿掉了,难怪不开机了。但愿上家那哥们或者姐们儿没有在动其他地方,找个20K 换上去吧。装上一个20K的上电电流一路小跑啊,完美亮机,谢天谢地,上家没有大动 啊,

另外补充一句,这款机器的35v是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
我这有台V5-471G,大面积进水,现在待机偏高,0.026,3V 5V已经出了,按你说的,应该是机器已经开机,后极短路造成35V出电压的了

网友:
学习了,新手上路,为大神点赞

网友:
不明白怎么说的...越看越晕...希望能说的清楚一点..我也是个小白呀...谢谢

网友:
唉...这种被修过的机器难挣啊..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如果我是上家的话,恐怕桥,EC,显卡,硬盘,内存,屏,无线忘卡,全都不保了,呵呵

网友A:
谁能解释一下19V被拉低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这个电阻没有了应该是上家做桥的时候掉的,这机器本来问题可能是桥虚焊

网友:
要是是客户不修了,做点这种小故障,可以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没有了应该是上家做桥的时候掉的,这机器本来问题可能是桥虚焊

明显是拆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解释一下19V被拉低是什么原因

转换不全吧,看看隔离电路

网友:
楼主说的是RTC电路中串联的电阻掉了,RTC的电压不能送到桥的RTCRST#脚位,造成南桥的待机条件不足,不触发吧!

网友:
3 5V 开机之后才有吧

网友:
修得很漂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