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K650C-I7 D4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4-15):
昨天接一台 神舟 K650C-I7 D4  不通电 拆开 打阻值  发现 BIOS 第8脚  短路 仔细看 南桥有条裂缝  拆了 南桥  打值 不短了   装上  等半天才开机 (ME BIOS 问题先不管 ) 结果等一分钟左右亮屏了   发现屏没显示只是一直黑白屏闪 问题来了查了半天 最后发现是 客户自己拆过机   到屏码片的数据线被弄断了 接好就OK  原机是 SR17D  我换的 SR17E   点亮 没有问题

修本本。本本修 + 1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A:
楼主是换了一个屏上的码片好的吗

网友B:
看清楚了,刚才没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了,刚才没看的

嗯哈   就是 码片数据脚断线了

网友D:
是我 就叫客户直接换屏· 让他自己拆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哈   就是 码片数据脚断线了

恩。楼主修的不错,分以加了

网友:
修屏不容易啊

网友:
黑白横纹一直闪原来是屏码片断线啊,小白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我 就叫客户直接换屏· 让他自己拆机·

不是 哈 客户原来 是不通电  换了屏后发线 闪屏 查问题才知道是断线了  是客户自己拆坏的 机子我拆的时候一般都很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楼主修的不错,分以加了

谢谢哈!就是没有多少分了呵呵

网友:
屏没有问题哈

网友:
做维修就得眼睛要尖

网友:
楼主细心  加2分

网友E:
最拍那些自己乱搞的客户。

网友F:
又是一位自找事干的客户……

网友G:
神州很多都是南桥短路 平直接叫客户换 呵呵 又赚一笔

网友:
细心     省心   !!!!

网友:
楼主好细心哦。。

网友:
这机器桥坏 类似于通病了

网友H:
楼主很细心啊,居然把屏码片断线都查出来了

网友:
神舟机器修的少,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换了南桥就 通电 有显示了 只有一直闪 我想应该是屏上或者是线的问题 把了接口阻值 和电压都是对的  就查屏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很细心啊,居然把屏码片断线都查出来了

呵呵!  这个问题都是慢慢查到的哈

网友:
谢谢哈!  维修就是要细心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换了一个屏上的码片好的吗

不是哈 是屏线 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拍那些自己乱搞的客户。

嗯 ! 我这边儿还特别多 哈哈!  反正这种 就多收钱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是一位自找事干的客户……

嗯 这种客户多的话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神州很多都是南桥短路 平直接叫客户换 呵呵 又赚一笔

嗯 !    遇到好几个这种了

网友I:
楼主是怎么测到8脚了呢?求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哈!就是没有多少分了呵呵

恩恩,楼主的帖子写的不错

网友:
客户自己拆机搞坏的不是断线就是东西损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怎么测到8脚了呢?求思路

8脚是供电脚  和 待机电压是直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