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开机报警不亮,去掉触摸板正常

楼主(2016-04-15):
联想E531,开机报警不亮,去掉触摸板排线正常亮机,   已更换触摸板,换过IO,插触摸板排线后,还是开机报警不亮,不知跟BIOS有关没有,有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
不插触摸时,开机电流:0.014待机--0.425-0.023-0.767-0.925-1.032亮机
插触摸时,   开机电流:0.014待机--0.425-0.023-0.767-0.925不亮机

看电流,到0.425,不应该再掉到0.023,不知这个机器电流这样跳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16-4-16 14:09):
谢谢大家!!BIOS的问题

网友A:
插上触摸板 看拉低哪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触摸板 看拉低哪个信号·

谢谢,等下我看看,是哪个信号影响的

网友:
先刷程序啊,这种问题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再查一下触摸板的信号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刷资料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指纹电路坏了,跟触摸板是同一条线的呀。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LZ看看触控板的连接线有没有问题    我上次遇见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