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1PME-SE有复位不跑马维修——————奇葩的电压故障

楼主(2016-04-15):
这块主板客户拿来就直接走了,连话都没说急着跑了
拿到主板测试发现复位有却不跑马
想起不懂版主那个有复位不跑马的测量CPU 2.5VDD有正常 看来不是CPU问题

先全板测量 打阻值再判定了
经过全面测量5项供电却正常 BIOS那只是搞笑了不刷
桥单桥压桥没现象
又回到CPU那边
打开图纸查找CPU的全面工作
当表笔点到 CPUFANVCC的电压既然没有
我就奇怪了 CPU电压都正常为什么这里会没有电压出来难道说是腐蚀?
拔掉电继续上电却可以跑马了
再拔掉电再上电测试却不跑马了 这样反复一两次用表笔测量U1458脚芯片的5脚可以跑马时候有2.5V 不跑马时候却为0V.
看来是这边出了问题。
直接找u145芯片5脚的来源
Q299三极管来的

从这个三极管来了经过一个8.2K电阻分压而来
发现电阻一段腐蚀
看来是这边问题了。直接从料板找个换上

测试几次都正常后才安心的装机!

现在就搞不懂 不跑马时候CPU电压却出来1.12正常电压 却不跑马
不知道这里是怎样工作!修好就不管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修板技巧成熟了,加分,不过我打字手抖动的利害,心也谎了,怕说错了,会被禁言

网友A:
风扇供电出问题 会导致不跑马???????????稀奇啊

网友:
有时时候很多故障无法解释,今天也修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故障

网友:
这个故障真得很奇怪呢

网友:
风扇供电与CPU供电没有关系。CPU供电正常不正常都不受他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供电出问题 会导致不跑马???????????稀奇啊

我也觉得奇怪,还没遇见过风扇没供电引上进心不跑码的

网友:
神姐经常遇到奇葩故障,实在是令在下佩服。

网友:
又看到新的问提故障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主板也太神奇了

网友:
这种故障的确少见,是不是主板的一种保护措施,CPU风扇电压异常就让CPU不工作防止CPU过热损坏,纯属猜测

网友:
见过AMD的不插小四P都有复位

网友:
六系列以上的板不好修  不按套路出牌的

网友:
这种情况从来没见过哦,完全没有道理

网友:
学习了   奇特故障!

网友:
你前几天  说GA  H61奇怪故障   发帖没?

网友:
风神师姐ASUS P5QPL-AM 不跑码,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