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显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6-04-15):
e420 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官网驱动试过 。换2个显卡不好 客户不要集显 怎么修?

网友:
查显卡工作条件 现存也会一起蓝屏的 具体还要分析

网友:
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是有问题吧

网友:
我修到过好多类似的问题,要不就是CPU不良,要不就是显卡小电压出问题,仔细查下

网友:
E420是双显卡机器, 软件问题也可能引起蓝屏,如果最近从win7升级过系统的话,就重新安回win7试试,因为这个机器在win8刚出来的时候,就是不能装驱动,一装就蓝屏

网友:
换U试一下,我碰过一台是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