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4.7 进水 *#06#不出串号

楼主(2016-04-15):
    机器弄过基带电源,射频,基带CPU。没见好。时间也不对。不能自动调整时间。有朋友遇到过没?关于本机里有基带,有串号,就拨号界面不出串号。基带供电正常。刚刚查到功放电源没输出电压。明天再看看。

网友:
指南针。。。。我小白,瞎说的

网友:
不出串号应该是基带坏了,有电路图自己查一下基带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遇见过一个,摔的.搞基带 中频 没好.后来修着修着又不开机了.所以没结果

网友:
刷机看报错吧

网友:
既然关于本机内已经看到调制解调器固件版本号了,基带就已经有了,还纠结*#06#就没意思了!看是否有信号,没信号就修信号部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A:
修好了,射频没工作。现在有*#06#出串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射频没工作。现在有*#06#出串号

那一部分模块?

网友:
功放供电模块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楼主是功放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
最后结果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