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又修到冠捷代工的联想,电源板没有光耦的

楼主(2016-04-15):
昨天又修到冠捷代工的联想,电源板没有光耦的,只有输出一组19V, 基本上和上次那台AOC一样的,而且这两台故障都是一样的,不加电,都是电源板问题,但是都不是电源厚膜块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6-4-16 14:46):
我是修好了,觉得修液晶显示器这么多年,这两次才发现液晶电源板不用光耦的,所以才发表的。不是还没修好发求助的

补充内容 (2016-4-29 17:40):
联想LS2033WA, 冠捷代工

网友:
电源也不是说一定就要有光耦的,,,,

网友A:
确实有不用光偶的开关电源,大多对电压要求不高的地方

网友:
”电源厚膜块“是什么意思?

网友:
现在显示器的板不是很贵,淘一块吧,不用修那么累。

网友:
建议显示器的板,15分钟没有维修的头绪,还是换板吧

网友:
关键是aoc的板不一定都那么好找。

网友:
不用修了。在TB买一块算了。  都不贵

网友:
保险丝坏了没,一步步来

网友B:
开关电源不用光耦的多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不用光耦的多了去了

开关电源不用光耦是有,但是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以前基本都有光耦的

网友C:
为啥你发的图中电源芯片看不到型号呢???

网友:
电源也不是说一定就要有光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你发的图中电源芯片看不到型号呢???

那个型号的字不是很好看,拿近才看的到

网友:
单电压和小功率要求不高可以不用光藕。

网友D:
直接找个通用板子代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不用光偶的开关电源,大多对电压要求不高的地方

是啊。这这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找个通用板子代换啊

这个电源只有输出一组19V的,很特别的。不用换板啊,修一下就好了

网友:
和AOC 的都一样啊~~

网友E:
确实没有光耦的少。
不过,没有光耦,就不怕雷电击坏光耦。
维修不是事
哈哈,你说的也对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没有光耦的少。
不过,没有光耦,就不怕雷电击坏光耦。
哈哈,你说的也对啊

网友:
看任何事物,要一分为二。

网友:
坏哪了 没说 共享下

网友:
这个显示器板子也经常修到,修过的都是使用电压不正常导致300V大电容爆了,模块依然正常,很皮实的模块。

网友(2016-05-17):
我才知道有不和光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