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780T D3 V19 没复位 点不亮 全板没有供电

楼主(2016-04-15):
上机检查,发现全板没电,按照AMD的上电时序,检查内存供电,无。呵呵  看来又是内存供电芯片挂了,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是RT8120A, 2脚和4脚没有输入,5脚供电有5V,7脚开启脚为0.23V低电平,芯片应该没有坏,记得此芯片的工作原理是7脚为高电平,2脚4脚输出电压,接着查7脚的周边电路,跑线结果为与之相连的元件有C24/R59/C319,很奇怪没有三极管,只发现了一个Q17和芯片的8脚连接,经测量Q17,G级有3.3V 其他没有电压,不管了先取掉Q17和U10,测量Q17的D级有12V ,但是U10的7脚开启电压还是0.3V左右,记得以前修过一片板子,说7脚EN脚没有电压,直接去掉与之相连的三极管,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焊好U10,上机检测,内存电压出来了,诊断卡的复位灯也亮了,测量U10的7脚有3.5V的电压,2脚4脚分别有5V和8V左右的输出,上U 上内存,亮机了,下面是去掉Q17的图片 ,请老鸟分析下,为什么把三极管去掉 EN脚的电压就高了呢 变成高电平,去掉Q17有什么危险,麻烦老鸟解释下,谢谢,我是菜鸟。对了,国际惯例,上传此版的BIOS。 七彩虹 C.A780T D3

网友A:
不知道EN脚为低电平去掉与之相连的三极管就变成高电平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通病,希望老鸟出来解释解释 谢谢

网友B:
跑下B级 链接到哪里 ,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三极管的 B级

网友C:
这个三极管控制,内存芯片的开启脚,三极管B级高电平,内存芯片开启脚关闭,内存没有电压,起保护作用!
直接拆掉,三极管C集就是高电平 直连到内心芯片开启脚  高电平开启,内存电压出

网友:
去掉3极管 EN脚不受控了肯定就为高电平啊,去掉一般是不会有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下B级 链接到哪里 ,不就可以了

内存供电的开启一般是来自SLP信号

网友D:
三极管  不是 b e  c   怎么有G的   G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  不是 b e  c   怎么有G的   G是什么?

不好意思  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搞错了

常管才有g级

网友(2016-08-12):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EN脚为低电平去掉与之相连的三极管就变成高电平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通病,希望老鸟出来解释解释 谢 ...

去掉三极管相当于强制电阻上啦高电平工作

网友:
上次修了一块映泰板也是去掉7脚EN连接的三级管好的。。。也是没有搞明白

网友:
我也是一般都拆掉的     好像基本上都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三极管控制,内存芯片的开启脚,三极管B级高电平,内存芯片开启脚关闭,内存没有电压,起保护作用!
...

Q17和芯片的8脚连接.楼主已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