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亮机后马上掉电重启

楼主(2016-04-15):
技嘉G31亮机后马上掉电重启,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BIOS刷了新,各电压都正常,晕啊

网友:
测一下复位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问题是能亮机的啊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用它看看波型

网友:
复位开关是否有电压

网友:
拆掉网卡看看吧

网友:
有可能是重启脚的电压被拉低了,IO误认为发出重启信号

网友:
量测一下右下角的一个电容

网友:
复位针电压,两个PG信号先测一下

网友:
换IO试试吧。

网友:
等高手出现..

网友:
经验判断是开机和重启键这方面的 问题,优先排查EC上开关相关的信号情况

网友:
我这里也有台这样的毛病,每次清理下电源,就又能用好长一段时间。

网友:
我想问一下开机就会重启你是怎么测到的各路供电啊?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跟你差不多的问题,我把网卡拆掉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有的漏电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