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 报警6声 有解决的 没有 !!!!!

楼主(2016-04-15):
dell 14z-5423 报警6声 能进系统 进系统后 显示桌面后 就不报警了 !!!!!!!
大神们 有解决的 没有!!!!!!! 这个好像是通病啊 !!!!!!!!!!!!!!!!!!
桌面

网友:
6声报警 是不停地循环的 报警!

网友:
拆掉键盘,不行换ec,南桥

网友:
键盘拆掉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换桥桥试一下吧

网友:
6声是不是显示的问题呢

网友:
机器能进系统 还能正常使用 就是一直6声 循环报警

网友:
已解决 !!! 更换amd 独立显卡

网友:
是显卡问题,换了解决。但有大神试过或知道可以改集显吗?

网友:
人家说是换显卡好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额。。。。。。。。。。。。改行吧,兄弟

网友:
该行吧,兄弟

网友:
换小板 完美修复

网友:
我的是键盘坏了,我还了键盘能用了·也是一直报警·进系统还报警···正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