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445一体机USB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6-04-15):
这个一体机除了所有的USB接口不能其他的一切正常,也可以正常进系统,USB口接鼠标鼠标灯也亮了说明USB电压都正常,BIOS刷了,这个主板就一个桥,又订了一个桥回来换上还是所有的USB不能用郁闷,这会是什么问题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检查下南桥模块的供电 和48m时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南桥模块的供电 和48m时钟等

48M时针应当重点查,,,,,,,

网友:
打一下两根数据线的值,再测一下48M的时钟,不过前提是要确保不是系统引起的问题……

网友:
电压,中间两个数据线,AMD不知道需不需要48M时钟

网友:
桥换了  只能去查桥的USB模块的工作条件

网友B:
这个板好像没有48M时钟,USB模块怎么查,怎么知道那个是USB模块呢

网友:
桥的usb模块供电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好像没有48M时钟,USB模块怎么查,怎么知道那个是USB模块呢

先打对地租直是不是正常啊。。。正常应该是500+

网友:
USB供电正常,打下USB数据线对地值,没问题查USB的时钟,USB_OC#,USB偏置电阻

网友:
USB 模块  供电  时钟   OC#    偏置电阻   所有接口  有没有短路  连线!

网友:
不知道,好像很麻烦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