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P REV:1.3使用中掉电

楼主(2016-04-15):
技嘉GA-G41MT-S2P REV:1.3使用中掉电,还能开机,用鲁大师检测3分钟后就断电。请问这个检测哪里。

网友:
鲁大师检测结果是什么,有没有显示是什么温度不正常

网友:
论坛里找找看有类似的案例么。。

网友:
鲁大师检测温度不高,32度这样。

网友:
我修过一批G41的板子也是技嘉的板号具体的忘记了,都是内存边上的2个LM324坏了。也是这样可以用但是会掉电。
楼主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看一下温度监测有没有报错。还有注意下CPU温度高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温度监测有没有报错。还有注意下CPU温度高不高

他说32度左右应该正常吧

网友:
掉电就是烦人

网友:
一切正常,突然就没了,会不会哪里电流不够呢

网友:
没有示波器不好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32度左右应该正常吧

检测温度与实际温度都要检测一下,修到过检测温度正常,实际温度很烫的好多起了。检测温度正常时还得用手摸下实际温度。

网友:
这个只有摸摸南桥  摸摸芯片   查下温控

网友:
我已修好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