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onda a78v+奇怪问题

楼主(2016-04-15):
昂达onda  a78v+奇怪问题    内存没有电压,后来打阻值,发现上管gs短路,拆下来重新换个上去,测阻值正常,上电内存有1.5v了,正高兴着,突然那个上管冒烟,立刻断电,再测那个上管还正常.不放沁还是再换一个.不装u上电正常,装u上电立刻发烫.后来查供电芯片up1542s  第三脚接地,但是对地值居然500多,后来把那个脚翘起上电,还是发烫,再后来把那个翘起脚接地,不烫,但没出内存电压.     请问下如果芯片是好的话,我把 第三脚翘起接地,会出内存供电吗

网友A:
U换过没有啊,其实有的机器U有问题也会造成内存供电不正常。
还有就是你可以换个芯片试下,屡烧上管有可能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换了内存供电芯片跟上下管,再下假负载试

网友:
换个供电lC

网友:
IC损坏,换IC再试

网友:
芯片正常,芯片工作条件正常第三脚翘起接地会出内存供电的

网友:
很感谢大家回复!那个芯片第三脚是接地,但是测阻值有几百欧,真的不明白接地脚怎会有阻值.如果烧断线是无穷大的,难道第三脚不是接地?测了芯片所有脚没有一个脚接地的.翘起第三脚也出内存1.45v,上管也烫.翘起第三脚接地就不出内存供电,此时反馈脚0v.有三个不解:第一up1542s第三脚如果是接地,为什么会有阻值;第二如果芯片不正常,为什么它还会出内存供电,只不过装u上电,内存上管就发烫,不装u就无事;第三如果芯片正常,翘起第三脚接地就不出内存供电,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U换过没有啊,其实有的机器U有问题也会造成内存供电不正常。
还有就是你可以换个芯片试下,屡烧上管有可能 ...

如果不装u上电,有内存供电,管子也不烫;装u上电也有内存供电,但管子发烫.很不明第三脚怎会有阻值,装上u上电管子发烫,可能第三脚出问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换过没有啊,其实有的机器U有问题也会造成内存供电不正常。
还有就是你可以换个芯片试下,屡烧上管有可能 ...

换u好了,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