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 bios密码解密经验及联想L421,L412不认usb曲折维修

楼主(2016-04-17):
     联想think bios密码解密经验及联想L421,L412不认usb曲折维修    先要从我们的店先后回收来两批笔记本说起,机器是从某公司回收来的,该公司对数据要求严格,硬盘要全部拆出来销毁,机器本身几乎全部有bios密码,里面也有坏的如开不了机的,也有屏坏的。每批有几十台,多数都是联想think系列型号有x200,x201,x220,x230,t400,t410,t420,L421,L412及其他品牌戴尔,惠普,富士通等。
      戴尔,惠普,富士通的bios密码好说bios密码就在bios芯片里面直接刷bios搞定(也有个别情况如:戴尔E5400)维修的都知道联想think笔记本bios密码在密码芯片里面和bios芯片不是一个,那就说说我解密联想密码的过程,开始我手里有几块料板x201,T410把密码芯片程序读出来写在对应型号机器的芯片都成功解密,型号太多没那么多料板,从论坛里找太麻烦,我试着把201密码程序写在其他型号机器上,竟然也能解锁(可能有些高手知道)所以后面的机器全部用x201密码程序解锁,包括T系列L系列(有特殊情况,大家看完帖子就知道了)型号不一样密码芯片位置不一样我把图片传给大家,
x220
e40
L421
X201
T410 有的没拍,以后再补。
       那就再说联想L412,L421不认usb,第一批机器中就一台L412,所有机器都是解密完成后,都测试ok,只有L412不认usb 是所有usb口都不认包括eSATA口,看了机器有问题。有一天不忙,开始修理l412,不认usb应该不难修,无非bios和桥的问题,先刷桥bios不行,接下来干桥。联想机器桥不好干啊,打黑胶,搞不好板子就报废,还好取下桥来就掉两,三个空点,找了个好的桥坐上去,尼玛涛声依旧,测usb口阻值都正常,usb模块供电都正常没辙了。
      接了几个月,第二批机器来了同样方法全部刷x201密码程序成功解密完成,其中有一台L421一台L412.L412USB口有一个坏了短路由于是和相邻的u口是一个供电芯片,所以另一个口无供电,其他的口有供电也不识别,好吧,短路把桥桥烧了(我就这么愉快的认定了)。L421也一样不认usb,所有供电都正常。老套路刷bios,不行就干桥(曾经有个师傅说我,你就爱干桥,找不到问题了就干桥)也是打黑胶的桥,取下桥来一个点都没掉,多次干桥技术练得炉火纯青啊呵呵。桥做上去,还是不认。冷静下了来,仔细思索为什么都联想L系列不认usb呢,这机器有这通病吗,在论坛里找了半天,也没发现这机器有这通病啊。只有一个朋友碰到这问题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9807他没说搞定没有。我又仔细想我3台机器的共同点就是我刷了密码芯片,X系列T系列都没问题,难道L系列不行,那试试刷原机密码程序,在论坛没找到L421,L412密码程序,手里也没这料板,但有一个SL410的料板,死马当活马医,从sl410料板上取下密码芯片换到L421上,尼玛竟然认到usb了,那把sl410密码芯片程序读取,刷在两个L412,也能认到usb。哎我这冤枉路走的。
      希望我的经验能帮到碰到笔记本解bios密码的维修朋友们。今天先把联想x系列bios密码芯片程序发给大家,T系列也能用,我没发现问题,但不排除特殊情况
x61的刷密码芯片解决双风扇的机器风扇报错 刷完可以去掉下面的小风扇,L系列密码程序没在这电脑了,改天补发
IBM_X61_EEPROM一个风扇 解决双风扇报错.zip (815 Bytes, 下载次数: 38)

网友:
经验太好了  应该会帮到许多坛友少走弯路

网友A:
我用RT809F  就是读取不出来密码程序  真是奇怪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RT809F  就是读取不出来密码程序  真是奇怪死

我就是用rt809f读取的

网友:
好经验,一般我就是刷BIOS芯片解密码,IBM的解码的还没有遇到。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的哦经验很厉害

网友:
x61密码芯片位置 风扇报错换新风扇也不管用 刷完去掉小风扇不会报错
L系列密码芯片程序 l421 l412 sl410密码程序空.zip (447 Bytes, 下载次数: 55)

网友(2016-05-18):
我的L412有BIOS密码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2019-02-15):
楼主写的不错,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USB 不识别往往更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