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1S拆机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6-04-15):
先前尾插坏了然后换了一个尾插小板,然后能收到3G信号的地方就收不到了只有2G,就拆机看了一下哪里都没动,结果还原后就开不了机了,刚开始接上充电器指示灯还亮,按开机键有响声但就是不显,后面再拆机就没反应了,拿去检测说信号功放放大器短路烧了,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开不了机

网友:
你后来安装 肯定有失误 而且 你这样描述 谁也帮不到你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缺件

网友(2016-05-15):
说得太简单了,而且一个哪里都没动,就让我们这些看官无话可说了

网友:
肯定掉件了,,

网友:
是不是排线没装好,进水机摔坏的机器容易拆机后出问题,现在手机越来越薄导线都是涂层不是铜箔之前有个魅2触摸不灵拆机时一不小心就把开机排线的涂层在边框上刮断了

网友:
有2G无3G是不是3G功放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