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02z-1122在BIOS里面键盘可以用进系统后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6-04-15):
换过好多版本的系统(XP\WIN732 GHOST版本 、win7原版)了,都是在BIOS里面键盘可以用,外接USB的键盘都可以用。大侠们,帮帮忙,分析下,多谢了。

网友:
什么芯片组啊

网友:
键盘口 旁边的排阻   一般 2个    都换了  一般大部分可以解决  电容也拆了

网友:
多谢 楼上的师傅,我试试

网友:
这个主板的键盘接口直接通道EC,没有排阻和电容

网友:
这种情况 ,bios有可能出问题吗

网友:
芯片组是:AMD 218-0792006

网友:
这个主板图片和AMD桥的图片

网友:
BIOS 也刷过了,也是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