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50117K-G的参数信息啊?

楼主(2016-04-15):
谁有50117K-G的参数信息啊?可不可以发一个50117K-G的参数信息过来,和LD33可不可以互换啊?

网友:
制造商: STMicroelectronics

产品种类: 低压差稳压器 - LDO

RoHS: 详细信息

最大输入电压: 15 V

输出电压: 3.3 V

回动电压(最大值): 1.1 V

输出电流: 950 mA

负载调节: 10 mV

输出端数量: 1

输出类型: Fixed

最大工作温度: + 150 C

安装风格: SMD/SMT

封装 / 箱体: SOT-223

输入偏流(最大值): 5 mA

线路调整率: 6 mV

最大功率耗散: 12 W

最小工作温度: 0 C

封装: Reel

工厂包装数量: 2500

电压调节准确度: 1 %

网友:
以上这个是LD33的参数。

网友:
如果有谁知道的话,请帮忙发一下,急需哟。

网友A:
就是普通的三端稳压器,如1117等,每个厂家的命名不一样,但内部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B:
线性稳压电源IC,,,,,,,,

网友C:
如果输出电压相同,应当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的三端稳压器,如1117等,每个厂家的命名不一样,但内部功能是一样的。

但是没有相关资料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性稳压电源IC,,,,,,,,

是的三端稳定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出电压相同,应当是可以的

不敢确定电压相不相同啊,我只有这个配件,而没有这个电路了,好多碎屏都当废品卖了。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就还是试试看吧,死马当活马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