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7不开机及漏电的维修

楼主(2016-04-15):
单板开机方法;MATE7的供电部分充电IC---U1502,电源IC----U1000组成,电池电压VBATT首先送到充电U1502,U1502在输出一路主供电VBAT_SYS,这个主供电跟电池电压是一样的4V左右,电池电压VBATT跟主供电VBAT_SYS在还有开机的时候已经送到主板相关的部位,也就是说这个两路供电的其中一路的零件就会造成加电及漏电或者加电就大电流不开机。出现加电就漏电或者加电就大电流不开机的则测量这两路对地的阻值,找到短路的这路把主板用松香熏白,然后在短路的这一路加上电压,电压从0慢慢加大,加到差不多2A的时候停住(一般情况下2A的电源表是够用了,有的短路严重的2A不够的,就用5A的电源表,电流要超过2A以上),加电一会之后短路的零件就会发热,这个零件发热他表面的松香就会融化变色,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短路的零件。主供电送到电源IC----U1000后输出N多路的供电分别供给CPU字库 射频 照相 显示  等部分,开机部分主要由电源IC---U1000,CPU(这个CPU是两层的底层是CPU上层是暂存),硬盘、不开机的情况除了漏电造成的之外,一般都是由于CPU硬盘或者电源IC虚焊或者损坏造成,首先观察电流,如果是有漏电的就按照维修漏电的方法找出漏电啊(短路)的零件,如果电流正常的(30-60MA左右) ,先刷机试试,如果不能联机,则问题出在CPU或者电源IC,可重装或者更换电源IC及CPU。如果能联机但是刷机出错的一般都是CPU或者硬盘虚焊或者损坏。可更换硬盘或者CPU。另外充电IC---U1502损坏会造成不开机。

网友:
楼主分享的精神很是值得尊重,但是··········能不能复制的时候把图纸也复制过来啊

网友:
看着伤眼睛啊楼主

网友:
楼主这是截图的吗

网友:
楼主 你在哪儿整的这资料啊

网友:
电流这么大会不会把线烧断,烧断就玩完了。

网友(2017-08-01):
#在这里快速回复#牛逼牛逼 好厉害

网友:
早点看到就好了  上次也有一台这机器 最好放弃了

网友:
楼主分享的精神很是值得尊重,内容很受用,能不能复制的时候把图纸也复制过来啊

网友:
打开的时候我就没看到字,看了评论才发现绿色图有字的

网友:
松香法确实很实用,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