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7照相部分的维修

楼主(2016-04-15):
如果出现不照相的问题当然重点是检查记路供电了,有几路供电分别是经过R1800 R1801 R1801 R1803 再送到照相接口的。这几个电阻容易腐蚀损坏造成供电无法送达接口从而造成不照相的故障,可短接这几个电阻。检查接口是否腐蚀虚焊,清理加焊,如果是供电问题排除这几个电阻则重装或者更换电源IC---U1000。

网友:
楼主分享的精神很是值得尊重,但是··········能不能复制的时候把图纸也复制过来啊

网友:
没有图纸,小白不会弄啊

网友:
感谢奉献,小白路过

网友:
看不清楚啊 楼主

网友:
楼主为何每次发贴都要整点绿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就是看起来费劲

网友(2016-05-18):
老大啊,看不清楚啊,能不能附加一张图纸啊

网友:
看不到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