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灰屏维修

楼主(2016-04-15):
接机联想B460,见图

开机灰屏。
查屏接口电路

查集显与独显转换芯片

查显卡供电
查供电来源

看亮机图 大家看了有用就加加分吧!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透彻

网友A:
不错,理论结合实际,基础扎实!

网友B:
是显卡1。8供电不正常导致灰屏吧

下次附加点分析 全是图片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卡1。8供电不正常导致灰屏吧

下次附加点分析 全是图片 ……

对的,就是他不对,查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卡1。8供电不正常导致灰屏吧

下次附加点分析 全是图片 ……

好的,以后我也分析一下,主要是查了好久的,发帖就抓重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理论结合实际,基础扎实!

有机会大师多多指点!

网友:
楼主不错,赞美的话前面都说了。

网友:
楼主图片发的好详细

网友:
楼主发的全是图片啊。。我们这些小白看起来有点吃力哦。。。

网友:
不错不错,这故障我都没有 遇到的,呵呵

网友:
修这类问题还是需要电路基础,要是一些小白肯定直接换显卡了。。。。呵呵

网友:
这机住过显卡主供电芯片腐蚀导致驱动打不上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的这个维修一查到底,技术不赖,支持一下

网友:
值得学习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楚,电路分析很到位,值得加分!

网友:
好  给你加分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如果在来点文字分析就更好了,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过,防范于未然吧,

网友C:
分析的好,有图更容易明白,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好,有图更容易明白,谢谢分享

觉得有用就加加分好吗?

网友:
谢谢楼主奉献   就是看着好累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数据模块的供电吧?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LZ  真仔细  基本功 扎实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屏供电问题,结果是1.8V显卡的问题

网友D:
技术不错,理论实践很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理论实践很扎实!

帮忙加加分可以吗

网友:
这个1.8Vjingc经常坏,得多注意了

网友:
没有图文并茂,不过图片发的很好,值 得学习

网友:
图文并荗,思路清晰,学习一下

网友:
图片简单的表达了故障点,修的时候花了不少时间,感谢分享。

网友:
ai ,我学了笔记本  去修了主板!!!!

网友:
简洁流畅,技术好,帖子发的更好

网友:
不错分析得好

网友:
大晚上的学习一下

网友:
很好,很强大,楼主威武。。谢谢分享。

网友:
和我上次修的一台故障一样,兄弟理论不错,我的都退给月饼了

网友:
今天看了你的帖子才记得有这个显卡转换芯片,从没接触过

网友:
图片太,文字叙述少了些,修的不错。

网友:
进过水的机器吧

网友:
额 学习了 B460 毛病也不少

网友:
楼主不加以说明?

网友:
笔记本维修感觉比较难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全是图片,不懂

网友E:
你显卡也拆掉了呀
玉树凌风
修这个板是走了弯路的,只是把正确的思维方法发出来了,让有遇到的朋友可以轻车熟路的搞定!
详情

网友:
没有点位是怎么找到位置的

网友:
看这个应改是显示输出LVDS模块部分缺电压导致的 不知到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显卡也拆掉了呀
修这个板是走了弯路的,只是把正确的思维方法发出来了,让有遇到的朋友可以轻车熟路的搞定!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一步到位,寻根究源。非常好,不知道中间有没有走过弯路

网友:
不太明白灰屏是什么现象,要是能上个当时故障显示的图像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还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楼主够仔细啊,要是我早干显卡去了!

网友:
一步一步找到源头了,很好。

网友:
记下了,下次对号来就行,

网友:
表示没看懂,最终是修供电转换好的,还是换转换芯片好的,

网友:
少个供电引起灰屏啊 一般都是不亮吧

网友:
学习了,真的很好的维修方法

网友:
学习了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你是用什么标注软件标的呀?,那箭头真好看。

网友F:
显卡少供电外接会如何
玉树凌风
外接是可以亮的
详情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标记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好思路 一层一层下来,搞定

网友:
显卡1。8供电不正常导致灰屏

网友:
想知道怎么查的那个5脚芯片的。什么思路

网友:
学习的好榜样

网友:
顺着找还是容易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少供电外接会如何
外接是可以亮的

网友:
先查屏接口 再查转换芯片 再查显卡供电 最后查供电来源 思路清晰啊

网友:
水平真高,学习了

网友:
恩 学习了 很好 谢谢

网友:
最后修好了 不错 这机子很爱坏呢

网友:
这个技术没有的所

网友:
集显,独显怎么转换

网友:
怎么没注释了,解释下的

网友:
楼主很给力 值得学习

网友:
简明扼要修机就是要这样 ,这个问题我也修到过,给你点个赞

网友:
B460显卡也容易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

网友:
不错 楼主功力扎实

网友:
看图的意思是一个U57的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吗

网友:
楼主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修过一次这种问题不过返修了。。

网友:
楼主 外接有显示么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 ,,,,报错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 主芯片坏的不多 大都都是电路故障

网友:
没把思路讲出来,表示看不懂

网友:
以前碰到过 不过我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