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千辛万苦之改集显

楼主(2016-04-15):
接手一个ACER 4738ZG的机器,上电电流有变化不显,外接也无显,直接报显卡问题就开搞了.拆开一看,显卡是加焊过的,其它很多地方也搞过,直接重植了显卡,还是一样的电流跳变不显,中间刷BIOS各种换U换内存什么的都试了,还是一样,只好从万能的淘宝发了片0774211,BGA换上后亮机了,装机测试,关机不断电,风扇狂转,肯定就是BIOS问题了,直接上官网下了个1.15版的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怀疑主板不是机器里的原装板, 只好根据板号从坛子里找,还好试了几个就可以了,就是这个链接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0297246,祼机进系统测试正常,装好后再试,又一样电流跳不跑码了,显卡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挂了,这个显卡价格又高,家里又没备货,只好打电话和客户商量改成集显,因为之前也从坛里看到很多改了集显的,从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1882180下了个改集显的PDF,直接开工,一切都还顺利,装上内屏,亮了(PDF上外接VGA是没改的),进系统一看都还正常,关机的时候发现打开开始菜单屏下面三分之二会闪屏,后来又各种反复测试打开其它视频什么的也会偶尔闪,仔细比对了改集显的PDF,没发现问题。再比对4738的图和改集显的PDF,发现有好几个地方和图纸上面有区别,一个个的测试,后来发现那个R144图纸上标的是2.37K,而改集显的PDF上是加的10K,

我找了个2.2K的装上之后,闪屏问题彻底解决,附上改好的亮机图。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给力32个赞

网友A:
改完分辨率也是1366*768  ?

网友B:
写的很详细了 加分

一般很少改集显都是尽力修好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完分辨率也是1366*768  ?

380M的CPU集显使用完全正常的,装好驱动分辨率是1366*76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很详细了 加分

本来想着换一个显卡行了就行了,接的是同行的机器,再发显卡的话就没什么钱赚,客户又在催。

网友C:
理论基础扎实     牛x

网友D:
楼主改完之后分辨率是多少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改完之后分辨率是多少了啊

改完后是1366*768

网友:
感谢分享 加分加分

网友:
我改完之后   灰屏没有图像    但是屏点亮了

网友:
牛,就是这个新显卡坏的没道理啊。改集显,屏蔽板载内存,分离BIOS都是我要学的

网友:
bios可要刷成集显d

网友C(2017-01-19):
为什么我该到CPU飞线到显卡边电容上  没电压的?  求解  电压多少

网友:
牛B啊 ,这个改要改很多地方

网友:
下次碰到显卡问题直接搞

网友:
这种飞线改供电的,改成功了很慢还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我是怕了

网友:
这款显卡很容易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