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太忙,都没时间发帖子了,抽空搞一帖。联想G465C 烧成鬼样,CPU却幸免于难!

楼主(2016-04-15):
  机型:联想G465C 板号 BM5016 宝龙代工?

   描述一下过程就好,具体还请看图解吧。昨天接的一台机子,电流0.033A 看似还正常,但是触发不上电!拆机一看,吓一跳,烧了好严重的样子,看看图:

图一

图二

     公共点都严重短路了,怎么不是大电流呢?是采用仁宝的技术吗?宝龙是不是仁宝的子公司啊?搞不懂。竟然不是大电流!给力。。。AMD平台,烧成这样,第一想到的,CPU死了没?心里没有一点维修欲望。。。

   但是看到是一修,还是硬着头皮搞搞吧,说不定搞好了呢??搞好了就涨经验啊,嘿嘿。立马找图,搞起,拆了严重烧毁处的元件,把碳化的清理干净,打值,还是短路,烧鸡,摸到CPU背面的贴片电容 烫了我一下,我擦。痛啊! 立马拆贴电容,阻值变成17 ,不行,再打上下管,发现一相 穿了,拆掉后,阻值恢复150 ,貌似正常了。接下来补件,,,真担心CPU 挂了,╮(╯▽╰)╭   当补完件后,公共点打值OK  CPU供电部分打值也不短。

挖个了坑。。。

再看看牺牲的元件

     最后小心翼翼的插上电,电流 0.022A 1秒后掉到0.011A  量了一下保护隔离 都顺利通过,3V /5V 待机都出来了,开关上也有3.3V电压,按下电源键,惊喜立马到来,完美亮机。。CPU 还是好的。。万幸万幸。有点安慰。

亮机了@! 维修到此结束。 时间太紧这次没有总结了。。

网友:
这烧得给力,楼主修的也给力呀。

网友A:
估计保护隔离管完全烧坏  所以不会大电流了

烧成这样修好 确实不易  加分

网友:
果然很幸运,如果连cpu都挂了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保护隔离管完全烧坏  所以不会大电流了

烧成这样修好 确实不易  加分

谢谢版主赏分。实在不易。。

网友B:
楼主运气不错啊 只是保护隔离上下管 坏了 万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不错啊 只是保护隔离上下管 坏了 万幸啊

运气+手气都好。。

网友:
如果再详细一点就好了。不过楼主真的很有耐心,烧这么严重都能淡定的修完。

网友:
烧的这么严重都能修好,楼主技术不赖,尤其是挖坑后没挖出其他毛病。我曾经烧鸡挖坑,结果挖废了

网友:
不要烧大件就好

网友:
大短挂了这么多元件,不好搞啊!楼主给力!值得加分!

网友C:
这种故障明显的看着吓人,其实要比那些软故障,不出信号什么的简单多了

网友:
烧成这样的主板看着就心烦  楼主好耐心啊

网友:
我觉得大短路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最讨厌那些因为时序原因引起的不开机,那叫一头痛!

网友:
板层  烧坏了。。。一般 就 报废饿了

网友:
烧  这么严重都能修好0.0

网友:
不错 不错 技术牛叉叉的

网友:
宝龙 垃圾

网友:
牛X烧成这样确实有些麻烦

网友:
做工确实不怎样。

网友:
有些cpu的生命力好顽强的!

网友:
前两天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器,也是隔离管烧坏严重,还有其他一片烧糊的,看着估计报废,就没修。还是楼主有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明显的看着吓人,其实要比那些软故障,不出信号什么的简单多了

软故障摸不着,更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