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GC5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6-04-15):
版号:广达GC5  AMD独显
故障:触发电流跳变到1.3A不亮机,偶尔能亮,一长三短三短一长报警
根据报警声确定为内存,更换内存无果,测量内存工作条件,SMBUS一条总线电压偏低,D极1.79V,由PCH经Q6转换而来

Q5转换管的D极正常为3.3V

排除转换管以及上拉电阻,打值正常后,更换HM55修复亮机
另外一台LA-9901P V1.0,不认硬盘,刷BIOS修复!明天测试。

网友A:
看看HPG是不是3.3,没3.3也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HPG是不是3.3,没3.3也会掉电

帖子你没有看完吧,已经修复亮机

网友A:
图片显示太慢了,最近修了两台第一次掉电,第二次显示都是HPG搞的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显示太慢了,最近修了两台第一次掉电,第二次显示都是HPG搞的鬼

我这个是HM55拉低了总线电压,导致有时亮机,有时不亮机,不稳定!兄弟,加点分可好?

网友:
很给力啊 兄弟

网友B:
我是新手,谢谢版主加分!以后多多关照

网友:
拔掉应该也可以吧,楼主

网友:
不过,也是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谢谢版主加分!以后多多关照

互相关照吧 你懂得

网友:
不认硬盘原来和BIOS也有关系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 感谢楼主分享 可惜我也没分

网友C:
新手用着福禄克  维修还这么流畅……
不认HDD的刷了BIOS 好了  遇见的不多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新手用着福禄克  维修还这么流畅……
不认HDD的刷了BIOS 好了  遇见的不多

谢谢版主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支持!😂😂😂

客气

好帖子自然加分 你懂得  希望多发布更多的维修案例  给你加分精华!!!你这头像眼熟呢

网友:
楼主修的很六  刷bios识别硬盘的 没碰过 到时碰过机台华硕的bios里面可以删除硬盘启动项的 都是能识别硬盘开机 直接进bios  不启动

网友:
有图纸和图片就可以给你加分了

网友:
不好意思 刚才是我网速不好没看到图片

网友:
不认硬盘刷bios能好真的太奇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