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6-04-15):
版号DASWHMB18F0,这主板要触发后才出3V 5V,触发瞬间有3V 5V,电流才0.02A,刷过BIOS,脱焊过EC还是一样,另外发现手摸着EC就能触发到显示
又研究半个小时了,换过EC还是一样,所以判断是手有静电,让EC某个脚达到一定工作条件,我就把手指压着表笔针一个个的点过去触发发现EC的82脚刚插电1.5V左右波动,触发不起,手压表笔点着就会升到3.7V左右波动就能开机了,我以为找到问题了,看图纸
空脚,这是咋回事,最后没办法我用飞线到EC供电脚直接3.3V,现在次次都触发了
但是不完美的是之前插电立马EC有3.3V供电,现在飞线过去要等个2秒钟才会有3.3V

网友:
楼主换过EC 吗   最好换个试试吧

网友:
很大可能是EC空焊了 或者是进水过的板子有腐蚀拆下EC 加焊一下试试,在有个可能是晶振的问题。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你说的摸着EC 就能显示百分之九十五是EC 有问题需要更换了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换个EC试试哦。。。先加焊下看看。

网友:
查EC AVCC 32.768 rst# 都正常换EC

网友:
既然在EC附近有问题 就重点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可以试一下贴一张铝膜纸上去试试的。

网友:
查ec的所 有脚供电

网友:
重点ec条件了  上电0.2  应该没有收到slp

网友(2017-01-09):
换ec试试看

网友(2018-12-16):
看看有腐蚀的地方吗。。。。。。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