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华硕的适配器做工怎样

楼主(2016-04-15):
几天前一小伙子那一华硕笔记本过来  问我修不修电源,我说我没人修这个的。最后给了他一个代用的
今天闲着没事就想看看华硕的做工怎样,顺便看看能不能修
无损拆壳必备(锒锤)

还包裹得挺严实的

去掉内衣仔细看看(背面图)

正面图

故障EMI电路的滤波电感有个引脚脱焊

装好后的效果

美中不足的是,合盖合不严,用AB胶强力粘上,处理多余的胶时把壳子刮花了

我觉得做工还是很 扎实的值得信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工还不错,楼主捡了一个小漏...........

是啊,上京东看了下 要300多大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上京东看了下 要300多大洋呢?

京东上面肯定贵啊,你要上马云家买的话肯定不要那么多钱的。

网友C: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不过处理完后,外观太难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不过处理完后,外观太难看了,。。。

就是啊  太遗憾了

网友:
你这就是胶点的太多了,,,少点就好了,,,

网友:
真心不好弄呀  太薄了   少了粘不上

网友D:
兄弟,最后合盖的时候,用502啊,非常美观,下次实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最后合盖的时候,用502啊,非常美观,下次实验一下。

好的 多谢提醒  下次试试

网友E:
用AB不是不可以,但要控制量,一点点在四个角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AB不是不可以,但要控制量,一点点在四个角就可以了。

AB胶用得少 不太熟悉

网友F:
我都是用 BGA 刮刀  一巧就开了 然后用502胶一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用 BGA 刮刀  一巧就开了 然后用502胶一粘

开壳的话我还是习惯用锤子  简单暴力  还没痕迹
粘的话我当时合不上  要用力压下才能合上   考虑到强度的问题所以选的AB胶,结果粘得挺结实的就是多余的胶没有处理好  把壳子弄花了,,遗憾

网友G:
开壳要使用橡皮锤,这样基本可以做到天衣无缝,不用胶都能自己合起来,少加点502基本复原。当然力度需要你慢慢体会找到最佳点。没有橡皮锤使用那种有点软的大螺丝刀把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壳要使用橡皮锤,这样基本可以做到天衣无缝,不用胶都能自己合起来,少加点502基本复原。当然力度需要你 ...

我用这锤子  都使劲敲了好几下才弄开的
大螺丝刀把估计不行

网友:
可以用热缩管套补救,美观一点

网友:
华硕的做工还是可以信赖的

网友:
这是别人代工的

网友:
好像是 台达 代工的吧

网友H:
上次遇到一个也是适配器坏,一看在保。。。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次遇到一个也是适配器坏,一看在保。。。你懂的

我们这儿  是没人修适配器的   那玩意儿打了太多胶不好弄
都是直接换的,我就是好奇想看看华硕的做工才拆的   不过运气好   直接看出故障点

网友I:
正牌做工都不错,联想原装也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牌做工都不错,联想原装也很好啊!!

联想的没有拆过

网友J:
这些笔记本大厂的电源适配器,一般都是台达代工的。
真品的质量肯定好。台达都是电源代工大厂。质量没说的。

拆开之后,最好用胶水全部密封好,要不里面发热,外面冷空气进去,会在电源内部凝结成大量的小水珠。
上个月拆开一个就出现这种问题。里面全是水珠。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些笔记本大厂的电源适配器,一般都是台达代工的。
真品的质量肯定好。台达都是电源代工大厂。质量没说的 ...

嗯 感谢分享 我用ab胶粘得挺牢固的
台达代工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网友K:
做的起广告的牌子,现在都是不生产东西的,早就让那些代工巨头们给自己做事了,只专注研发技术去了

做工好,用料却不一定有多好,一切够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做的起广告的牌子,现在都是不生产东西的,早就让那些代工巨头们给自己做事了,只专注研发技术去了

做工 ...

现在各大品牌的质量都差不多
就看你出什么钱   拿什么货了

网友L:
表面主要还是胶水,应该可以处理一下,还是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表面主要还是胶水,应该可以处理一下,还是很不错!

弄不掉了  已经被刮花了

网友B:
楼主的运气很好,一下就找到故障点..........

网友:
我们公司的电脑也是这充电器,做工不错的,功率都是足的

网友:
现在asus的机子基本都是这类方形的适配器了

网友(2016-05-28):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运气很好,一下就找到故障点..........

直接就看出来的
没打算修的

网友:
华硕散热量太大了

网友:
都差不多的  看功耗

网友A:
兄弟的头像怎么这么美  越看越美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兄弟的头像怎么这么美  越看越美

我高中女同学,现在已经老了这个是年轻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高中女同学,现在已经老了这个是年轻的时候。

你竟让我 无言以对
高中  同学,,,,,,,,,,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高中女同学,现在已经老了这个是年轻的时候。

我就说嘛怎么越看越美
原来是青春年少 朝气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