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机。待机3,5V断电。

楼主(2016-04-15):
朋友进水机让我看看。没有电流表之类的,只有万用表,一插电源有3,5V待机,二三秒之后又掉电没有了,电源灯也不亮,那些电感都量了下没有短路的,把3,5V转换的U3601,U3602拆了还是一样。

小白求指点。。。。。

迅维网chinafix.com_Lenovo G480 LG4858.pdf

网友:
进水地方处理干净 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最好用示波器比较3/5V哪个先掉

网友:
维修还是要有必要工具的,你这样也不知道电流有多大

网友:
进水地方搞干净了,烘烤过,哪个电压先掉不知,

网友A:
你把转换后的管子去了,当然是要保护了,,后级电压没有出来吗

网友:
没有待机时详细测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转换后的管子去了,当然是要保护了,,后级电压没有出来吗

不拿也是一样的,后级没有出来,

网友:
进水地方搞干净,看电流,也许是保护了....

网友:
处理好进水的地方。。看看附近有没有烧坏的原件。。

网友:
上次也修了一台,键盘进水,烧了一大片,没有修。

网友:
这个机器我白天正好修到,插稳压电源3 5伏是没有的,要触发后才有

网友:
版号是多少 你也不给   谁敢下载呀

网友:
那3V5VIC有问题

网友:
维修还是要有必要工具的

网友:
电流表都没有,很难搞,

网友:
板号都没有    不敢下

网友:
你试下  能触发吧···  刚修了一台  也是二三秒没待机·· 但是可以触发  应该是出发后再 出来3、5V

网友:
老老实实按照图纸来修吧,没图纸什么都是瞎搞

网友:
估计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不好修 我没有运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