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上屏掉电

楼主(2016-04-15):
接到B460机子一套,大短路(各位都懂的,51123待机)

然后各种 刮骨 ,各种飞线, 上电,那叫一个顺畅

心中乐呵呵的,又是一个送钱的机子,

装屏进系统,发现到亮屏是掉电了..........

然后换了“无数”个屏,故障现象一样,拔掉屏线。听声音已近亮机,再上线,还是亮屏时掉电,再反复重启,拔掉屏线(接近屏处)还是正常,其了怪了

接上屏,断开3.3V,也就是LCDVDD,还是不掉电,

用万用表测电流0.33A,马上掉电。。。。直接从3.3VA直达,还是掉电

测对地阻值,都没有短路,这太奇怪了,

先不管怎么多了,直接除屏以外所用东西都装上,外接显示器试机,,

我的个去啊,居然外接都是正常的,无从下手了,

疑问一:3V5V供电不足带不住负载,可是不接内屏的时候运行电流完全超过这个值了啊
疑问二:显卡故障,可外接一切正常
疑问三,屏有微短,换个几个屏测试,还是老故障
疑问四。屏线故障,对地无短路
疑问五。CPU供电不足,导致亮屏时掉电反复重启

补充内容 (2016-5-27 20:39):
此机修复,已交给用户使用长时间,无返修情况反映,但原理未想通,故障点属于待机部分,参与帖子的两位技术员说对了,

网友A:
主板烧了 个洞是吧? 第一的可能很高的   楼主看看你自己的板子  是不是 忽略了  5vldo应该原本有两个滤波电容?我表示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不是屏幕的问题,问题还是在主板上。我当时把网卡取了就好了,楼主可以试试看。联想有个网卡启动,我估计是网卡有问题

网友:
不会吧,我修这么多b460怎么没有 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呢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啊??很想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貌似修过几块挖了几个洞,没出现接屏掉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烧了 个洞是吧? 第一的可能很高的   楼主看看你自己的板子  是不是 忽略了  5vldo应该原本有两个滤波 ...

一个10UF的,原来的直接烧了个洞,直接飞线外接了个10UF的,看原理图5V LDO就没有地方使用啊,最开始看到5V没有用的地方就没有上这个10UF,后期发现不上这个电容不正常就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10UF的,原来的直接烧了个洞,直接飞线外接了个10UF的,看原理图5V LDO就没有地方使用啊,最开始看到 ...

补上还掉电?

网友:
是不是屏接口线路有轻微短路,一接屏工作就超过最大限度保护了

网友:
我发现一次性搞定的基本没问题 ,一次没搞定的这机子好复杂

网友:
屏如果没问题,那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怎么样楼主修好么阿问题究竟出在哪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到,期待答案

网友:
去屏上的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我有个神舟的也是3/5V不正常,导致接屏就掉电

网友:
期待结果,修好了没

网友:
看了一圈,还是不懂

网友:
来自: 上海
楼主修好发表下,这么多人期待结果,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下那里先掉电

网友:
重点还是在3.5V短路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