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440EC更换南桥一波三折

楼主(2016-04-15):
    老乡拿台三星NP3440EC-S02CN(板号LA-8861P)的机器过来修,说是不亮机。到手我开机一下电流跳上去亮机了,以为捡到死鱼,一分钟突然花屏然后就黑掉了。拔电源重新插,待机0.15A,不会吧,难道短路了,刚还亮下机的。拆开裸板通电,待机一样偏高,用手摸南桥有点发烫,这么黑的,南桥挂了。上BGA,拆桥,完了再通电,待机正常了,真是南桥烧了。好吧,那就换个桥试 SJTNV(BD82HM70),手头没有一样的,有些料板翻出来找,有个SLJ8E的,查了一下是BD82HM76,高的应该可以替换低的,试试看,于是拆下来自己植上珠,然后作上去,三星的板都比较薄,温度上到200度板就开始有点向下凹,所以不敢拨桥,加到看到珠子熔就关了。冷机上电测试电流一路小跑,然后等大概30秒亮机。就知道又要合成ME了。 Winhex打开原机备份的BIOS,Ctrl+F搜索$mn2,通过移位十六进制转十进制换算,得出ME版本为8.0.10.1464,找到合适的版本合成刷上,再次开机大概4秒就亮了。因为有些BIOS资料网上难找,找到也不一定是好的,所以最近有个怪癖,凡是修好的手头没备份过的资料都会备份一下。然后叫炜顺便把开机芯片KB9012QF内部资料和EC BIOS资料给备份出来。问题来了,以前读写KB9012QF都是飞几根线就可以,但这台竟然不行,我还以为小弟没焊好线,自己又检查了一遍,还是一样读不了难道里面没写资料?或者会不会开机才能读取,但点开机脚没反应开不了,断开飞线第42脚接地线,再开就能开机,那么就开机再把线接地试试,结果还是不行。好吧,那就不折腾了,把EC BIOS读出来备份下就装起吧。结果杯具了,EC BIOS备份好芯片焊回准备装机不开机了。难道EC资料坏了,从网上下载一个刷上,还是一样。上网搜了一下板号LA-8861P,有人上传过KB9012QF的内部资料,但机器型号是NP350V4X,想一想不可能啊,两个板号一样机器型号不同,不可能一个有资料一个没有吧,既然原板读写不了,那就拆下来刷,结果焊到PCB小板上竟然也读不出。刚好手头有个联想S405能通电不过CPU的坏板,那就把NP350V4X下载来的资料刷到S405的开机芯片里(S405读写开机芯片资料通电电流是0.19A属于正常情况)再拆芯片焊到三星这片板上了。 芯片拆焊上后可以开机了,但电流跑到1.05A一跳一跳就是不亮,心想难道EC BIOS也是下载刷过的不对吗,又把EC BIOS刷回原来自己备份的,也是一样。莫非开机芯片资料不对,虽然板号相同,毕竟机器型号不同。于是乎,又把原来NP3440EC原板拆下来的开机芯片焊到S405板上,再次读取,发现竟然很顺利的读出了资料,保存下来用Winhex对比NP3440EC和NP350V4X的开机芯片资料,发现有点小小不同。然后找个好的KB9012QF芯片,把原板备份出来的资料刷上去,再次焊到板上,通电亮机。绕了一圈回来,终于可以装机了,边装边试,装到一半又不开机了……呜,那个怀具啊,无法言喻。又拆机,裸板上电待机0.00,触发0.02A。量晶振有反应,通道是南桥没焊好?因为三星的板容易变形焊的时候下凹没敢去拨动芯片,估计是没焊好了。再上一次BGA台。当焊到200度主板下凹时用两把长的螺丝刀主板下面往上顶,尽量让主板保持水平,然后看到熔了用镊子轻轻拨动一下南桥芯片,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拼了(因为客户已经等不了说要拿走了)。主板冷却后再试机,亮了。这次很仔细,慢慢装一步步试。 三星3440EC-S02CN

网友A:
三星的板就是容易变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板就是容易变形

所以说用三星很伤心,只要不坏就好

网友C:
合成bios这个 看来是得学学了   楼主在哪里学的 ?

网友D:
这个板子修的好纠结,不过楼主技术很好很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合成bios这个 看来是得学学了   楼主在哪里学的 ?

网上查资料自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修的好纠结,不过楼主技术很好很有耐心

因为想备份KB9012QF内部资料,当时读不了,然后开机把42脚接地再读这过程,以为烧坏了IO所以才反复烧开机芯片资料,蛋疼

网友E:
真的得去学学合成BLOS了,这块应该以后多会这样设计了, 楼主能说一下在哪学的嘛??手里有没有资料,能分享给我一下嘛,如果可以,我给您QQ号、、表示非常感谢!!!

网友F:
三星的主板容易变形,一般做BGA的时候建议先在BGA上调一个100度的曲线多烘一下,再焊接会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真的得去学学合成BLOS了,这块应该以后多会这样设计了, 楼主能说一下在哪学的嘛??手里有没有资料,能分 ...

我都是网上搜索资料自学的,你百度一下或者各大维修论坛搜一下BIOS合成,就会有很多合成相关的资料视频的,然后花点时间看看研究下,我自己也只是懂点皮毛

网友:
这主板修的不容易呀 后边的合成 我都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网上搜索资料自学的,你百度一下或者各大维修论坛搜一下BIOS合成,就会有很多合成相关的资料视频的 ...

哦 好的 谢谢您的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星的主板容易变形,一般做BGA的时候建议先在BGA上调一个100度的曲线多烘一下,再焊接会好很多。

我用的是双温区的焊台

网友G:
BGA的时候下面不是有东西可以顶着板不让凹下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BGA的时候下面不是有东西可以顶着板不让凹下去的?

三温区的有,我用的是老式的双温区是没有柱子顶的

网友H:
貌似刷 ec搞死了

网友I:
为什么你们都 这么牛逼 ——实地学员表示很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H:
貌似刷 ec搞死了

不是,是板受热向下凹桥中间珠子没熔好。后面再加焊一次就好了,机器拿走一个多星期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你们都 这么牛逼 ——实地学员表示很迷茫

这东西重在实操

网友J:
技术厉害,有耐心,要是我,早就放弃了,或者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技术厉害,有耐心,要是我,早就放弃了,或者直接换板

没办法,有时候是逼出来的

网友K:
好厉害,这样也能焊好。还有合成BIOS第一次听说。我反复看几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厉害,这样也能焊好。还有合成BIOS第一次听说。我反复看几遍了

后期的作南桥很多会开机慢,都要合成ME,一般备份原机BIOS找到合适的ME版本合成就行的

网友L:
都是备份惹的祸,有次我备份将晶振吹死了,走了几道弯路,最后才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L:
都是备份惹的祸,有次我备份将晶振吹死了,走了几道弯路,最后才搞定

有些资料网上难找,所以现在修好机自己备份的就知道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用三星很伤心,只要不坏就好

楼主.这个合成什么MIE怎么搞得.有教程贴吗.

现在对BIOS这些都不会.感觉好弱势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有些资料网上难找,所以现在修好机自己备份的就知道好\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明明备份好的在有的同样机器上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明明备份好的在有的同样机器上用不了

有些机是比较挑.像B460的EC BIOS有时刷好几个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机是比较挑.像B460的EC BIOS有时刷好几个才行

应该是这样 要不有的好评的BIOS下了不能用 应该不是骗人的

网友:
那三星的还得注意哟!

网友:
板子不厚,容易变形

网友:
三星笔记本挺少,也挺不好修的

网友:
三星的板 上BGA 容易变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合成bios得学学了.

网友:
三星的板子我干弯过,亲身经历

网友M:
楼主,大神!合成ME不懂,有教程分享下,学习学习。

网友:
三星的机器也是蛋疼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大神!合成ME不懂,有教程分享下,学习学习。

论坛上有个K42J合成ME的教程,月饼大师的

网友:
三星,华硕我永远的内伤:'
:'(

网友:
我才修了一个这样的机器,开机电流0.03.果断上BGA焊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