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笔记本开机黑屏维修

楼主(2016-04-15):
闲来无事,把今天修到的一个HP-G4开机到LOGO时黑屏的维修过程分享一下。
板号:DAOR23MB6D0.R23  REV  AMD 集显

客户拿来时说不开机,测试后发现上电电流变化正常,本子开机亮屏时一闪就黑屏……然后电流没有太大变化。测试N多次,有时候屏幕会亮,有时候不亮,直接黑屏。进不去BIOS界面。问客户摔了没有答没有,修过没有答没有。

经过分析,先软后硬 就先拔插下屏排线,上电依旧。刷个BIOS。问题仍然。
拆机然后用手压屏排线接口附近那个U38芯片。没有反应。然后用手来回波动屏幕排线。奇迹出现了……竟然有影响。
于是拨开屏幕排线接口。里面一个时钟一个数据两根线有松动迹象。由于不好焊接于是直接拔掉单独抽出来飞线。

然后测试一晚上一直很正常。
这里面由于是集成显卡电流已经能上到1.2左右。说明已经正常开机了。但是不显示。要么屏问题要么排线问题。
维修过程是不是很简单。。附相关图

网友A:
这个台式机主板的板块,是不是发错板块了?   帖子有图有真相,很好GOOD

网友B:
这种 g4还有cq42的屏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老是 装好了 花屏 不显什么的。我每次遇到这种 都在屏线接口中间压一块硅胶垫上去  百试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台式机主板的板块,是不是发错板块了?   帖子有图有真相,很好GOOD

谢谢,。。。。。。。。没注意看,平时不怎么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 g4还有cq42的屏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老是 装好了 花屏 不显什么的。我每次遇到这种 都在屏线接口中间 ...

学习了。屏线接口里面就那两根线焊的轻,估计时间久了就脱了。

网友:
屏线断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