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 改基地模块

楼主(2016-04-15):
可能是雷劈的吧,保险挂了,那个蓝色的小电容都裂开了,听说是尖峰吸收电容。芯片是ICE2QR0665,连芯片2、3脚的稳压管也穿了,还有个0.46欧的电阻裂开。芯片初步测试没短路,想串个灯泡测试一下,0.46的电阻找到了,可两个稳压管不好找啊,不装可以不?

若不成功想用基地模块改,只是黄线接法有点犯疑。

这个说明电路,尖峰吸收电路有个二极管D4 ,  三星故障板没这个二极管,蓝色小电容一脚连芯片CS另一脚接芯片Drain。换上基地模块,那蓝色电容会不会又炸啊

网友A:
尖峰吸收的元件,无论你改还是修,都要把这部分修好

网友:
能修还是最好修上,不要改。。。。

网友:
用三星DM0565R 试一下,加个散热片。

网友:
不是标的很清楚吗——接场管D级,

网友:
前提是复原尖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尖峰吸收的元件,无论你改还是修,都要把这部分修好

问题找不到尖峰电路组件,那蓝色的小电容不清楚是不是,没看见并联的电阻,也没看见相连的二极管

找到了,那炸裂的不是尖峰吸收电容,用基地模块应该没后顾之忧了。若不改就这样测试,那蓝色的电容没办法替换,是什么型号都不知道

网友:
最好修复原线路,我就不习惯改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