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1 OS X El Capitan正式版安装U盘制作

楼主(2016-04-15):
一、准备工作:
1.准备一个 8GB 或以上容量的 U 盘,确保里面的数据已经妥善备份好(该过程会抹掉 U 盘全部数据)
2.在你的程序应用文件夹中有刚刚从官网下载下来的 “安装 OS X El Capitan”
我这里说的是正式版,不是测试版OS X EI Capitan ,这个正式版你打开App store 就可以下载

二、格式化优盘(3.0优盘亲测可用)
1.插入你的 U 盘,然后在「应用程序」->「实用工具」里面找到并打开「磁盘工具」
2.在左方列表中找到 U 盘的名称并点击
3.右边顶部选择「分区」,然后在「分区布局」选择「1个分区」
4.在分区信息中的 「名称」输入「Capitan」 (由于后面的命令中会用到此名称,如果你要修改成其他(英文),请务必对应修改后面的命令)
5.在「格式」中选择 「Mac OS 扩展 (日志式)」
6.这时,先别急着点“应用”,还要先在 「选项」里面,选择「GUID 分区表」
7.开始格式化

三、输入终端命令开始制作启动盘
1.请再次确保名为 “安装 OS X El Capitan” 的文件是保存在「应用程序」的目录中
2.在「应用程序」->「实用工具」里面找到「终端」并打开。也可以直接通过 Spotlight 搜索「终端」打开
3.复制下面的命令,并粘贴到「终端」里,按回车运行:
------命令开始------ 从sudo开始复制(不要复制这句话)

sudo /Applications/Install\ OS\ X\ El\ Capitan.app/Contents/Resources/createinstallmedia --volume /Volumes/Capitan --applicationpath /Applications/Install\ OS\ X\ El\ Capitan.app --nointeraction

------命令结束------ 到nointeraction结束(不要复制这句话)
命令说明:
Install\ OS\ X\ El\ Capitan.app 这个是正式版的“安装 OS X El Capitan” 正确位置
Capitan 这个是优盘的名字

回车后,系统会提示你输入管理员密码,接下来就是等待系统开始制作启动盘了。这时,命令执行中你会陆续看到类似以下的信息:
Erasing Disk: 0%... 10%... 20%... 30%...100%...
Copying installer files to disk...
Copy complete.
Making disk bootable...
Copying boot files...
Copy complete.
Done.

当你看到最后有 「Copy complete」和「Done」 字样出现就是表示启动盘已经制作完成了!

(本人已经在10.10.5系统下使用10.11.2系统镜像制作成功,之所以分享此教程是因为苹果从10.9开始文件结构已经改变,不能像以前一样直接把InstallESD.dmg文件恢复到U盘的方法制作安装盘。)

补充内容 (2017-1-9 21:28):
10.12
sudo /Applications/Install\ macOS\ Sierra.app/Contents/Resources/createinstallmedia --volume /Volumes/Sierra --applicationpath /Applications/Install\ macOS\ Sierra.app --nointeraction

补充内容 (2017-1-9 21:34):
10.10
sudo /Applications/Install\ OS\ X\ Yosemite.app/Contents/Resources/createinstallmedia --volume /Volumes/Yosemite --applicationpath /Applications/Install\ OS\ X\ Yosemite.app --nointeraction

补充内容 (2017-1-9 21:35):
10.9
sudo /Applications/Install\ OS\ X\ Mavericks.app/Contents/Resources/createinstallmedia --volume /Volumes/Mavericks --applicationpath /Applications/Install\ OS\ X\ Mavericks.app —nointeraction

补充内容 (2018-4-24 12:11):
10.13
sudo /Applications/Install\ macOS\ High\ Sierra.app/Contents/Resources/createinstallmedia --volume /Volumes/MyVolume --applicationpath /Applications/Install\ macOS\ High\ Sierra.app --nointer...

网友:
直接装好一个系统设置好,装好软件 ,然后克隆到外置硬盘 ,随便什么苹果用恢复模式恢复过去就能直接用,省时省力,比U盘好的多了,

网友A(2016-06-07):
你的贴文字,我在百度等等其他地方也看很多,感觉都差不多。
问题是命令复制到终端试过好多台电脑都不行;
网上有人说不是官网下载的不完整,好吧我特意去用苹果官网下载,这下应该完整了,还是不行;
网上又有人说要登录ID账号,好吧我登录,可就是不行。
我想问有没有 人按此步骤制作成功过,楼主是不是有那些遗漏步骤没说明。蛋都快碎,谁能说那里出了差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贴文字,我在百度等等其他地方也看很多,感觉都差不多。
问题是命令复制到终端试过好多台电脑都不行; ...

10.11的U盘做了好多了,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贴文字,我在百度等等其他地方也看很多,感觉都差不多。
问题是命令复制到终端试过好多台电脑都不行; ...

我做过没有出现过问题哦

网友(2016-07-23):
这个有用   学习了

网友(2016-10-11):
你是从网上复制过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