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塑--不跑码简单维修 M4A88T-M V2.00G BIOS

楼主(2016-04-15):
             ASUS M4A88T-M ,送来时不亮机触发电,风扇也转不动,,,拆下cpu重装上装上,不掉电了,复位也有了,不跑码,

  换个cpu还是一样,,,,测各供电也不亮, --------------可能不跑马吧,插上显示器也不亮,刷个bios还是一样,,,,,最后想到 独显------------插上独显亮机

          在这里鄙视论坛上--------那些不跑码修复的-----------------------这板根本就不跑码-------俄罗斯诊断卡

_ASUS M4A88T-M V2.rar

网友A:
This BIOS is for PC or lapt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s BIOS is for PC or laptop?

M4A88T-M  is PC

网友B:
不跑码一般是测什么 我还是很不明白 楼主说下 谢谢

网友:
我曾经修个工控机 就是死活在那测  就是不跑码  谁知道  插上显示器 都显示了   诊断卡就是不跑 同样的板子 就有跑的  我就奇了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跑码一般是测什么 我还是很不明白 楼主说下 谢谢

AMD的把能测得都测下,----------有一次没插小四P复位灯居然一闪一闪,害的我瞎忙半个小时

网友:
是BIOS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C:
BIOS官网一般都有的,不用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官网一般都有的,不用发吧

留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
这板不是有集成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