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m12

楼主(2016-04-15):
           主板故障无复位   其他条件均正常   上电后测量后发现无时钟

接着就开始查时钟的工作条件供电3.3  开启无电压  好嘛  那就查你被  结果发现开启信号和pwrgd是一起的 正常应该是一个高电平 可实际测量 0v

那就追查他的来源吧

结果就只发现连了一个r44电阻还有这边一堆没装的原件那就看看另一端都有连什么吧

跑到电源管理芯片这来了  找到这个电阻r71 测量3D3V_SYS  有3.3v 测量r71电阻上端有3.3v但是测量电阻下端就只有可怜的0.2  这下面的电阻没装起不到分压的作用啊  那为什么电阻这端是0.2啊 通过询问老师知道是后面的问题把它拉低了  但是后面只是连了一个r44的电阻啊  一时间没有了头绪  怎么办呢  突然灵光一闪  是不是时钟芯片挂掉了  才把这面拉低拉啊  但是呢  还不确定就想着把r44电阻摘下来  看看   要是r71电阻这端有电了那就应该是芯片挂了 在测r44电阻的焊盘发现有3.3v  在测时钟芯片16脚有电了  我去   看一下检测卡复位灯亮了一下灭掉了   有复位了

小白求助 啊   哪位大神讲解一下  这是为什么啊

   以上哪里理解的不对    还望大神们告诉小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