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华硕S56C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6-04-15):
机器型号:华硕S56C
版号:K56CM 2.0
故障:触摸板不能用

师傅接了同行的华硕机子,据同行反映说,以前触摸板不能用,做了系统还是不能用。师傅二话不说,拆机,认真检查触摸板的排线连接主板的接口,仔细插好,开机进入系统,不行,做了纯净系统无果,上华硕官方下触摸板驱动无果,师傅没招了,把机子交给我。我刚好处理完液晶显示器的换灯管,接了华硕机子。我就拆开机子,把触摸板的排线拆了,一共8脚,从头到尾测试一遍,全是通的说明8脚线已通,说明排线没问题。观察J3102接口,8脚线,外观没问题。好吧,上电,从1脚到8脚测电压,量啊量啊,果然出现不正常。第6脚没电压,追查来源。由于华硕没图纸,上论坛下了点位图,一看,尼玛坑爹啊,点位图的元器件居然靠在右面,实物的元器件靠在左面,完全颠倒,不管了,继续查。

第1脚到第5脚的电压:3.3V-5V左右不等。
第6脚:没电压。
第7脚:空脚
第8脚:3.3V

看看第6脚的信号是TP_CLK 这。。 这啥玩意儿?上度娘查,哦,原来如此

J3102的6脚连接二极管的1脚,实物没装,上电无电压,断电对地阻值正常。下一步追查。

追到RN3002排阻428的2脚,排阻的2脚又连接EC芯片的89脚,一上电,量89脚无电压,把针脚翘起来,上电还是无电压。难道是EC坏了?不应该呀,等会,排阻,对,是排阻,我上次修过华硕花屏,都是排阻的惹的祸。我一看排阻428,大家修过华硕台式主板的同行都知道了,428排阻的阻值偏大造成开机不亮或者不跑码,当成华硕台式主板的通病。风枪取掉428排阻,量89脚又不出电压,不会吧,找个板子103排阻装上,上电没电压。看来下一步是换EC了,等会,先不要轻易换EC,因为这板子的芯片是PCH,通病是BIOS程序损坏,造成引发奇葩的故障,先软后硬吧,先刷BIOS,如果不行再换EC,好,上论坛下了BIOS,一刷后。

我去。。。。居然刷BIOS就好了。。。奇迹啊,赶紧拼起来进入系统,终于触摸板能用了。
此机子修复完毕。还有刷BIOS之前,我尝试第6脚借个电压飞过来,结果进系统触摸板不能用。

总结:触摸板不能用原因是第6脚信号没电压,刷BIOS即解决,差点干死EC芯片

        楼主想说:求加分。

网友A:
428  排阻  什么鬼“?        4200M欧姆?

网友:
这个修的心细好样的,就是要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28  排阻  什么鬼“?        4200M欧姆?

没有量,排阻写的是428,但还不确定

网友C:
楼主应该去找迅维的饼哥 进修一下,  虽然写了很多,但是  没有价值,  理论不行,,这个帖子就不加分了,
当然经验不错,

网友:
厉害师傅 华硕的一般我们不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量,排阻写的是428,但还不确定

应该是42B精密电阻 楼主看成8了 哪里这么大的阻值电阻呀,我也没见过

网友:
是我就直接干BIOS了秒杀的节奏

网友:
我也是醉了,我如果遇到触控板不能用,直接先装系统试,无果的话,直接刷个bios,然后再拆机。。。迩还绕这么大圈

网友E:
THANKS FOR SHARING FRIEND

网友:
结果是好的!实战经验足

网友:
检测思路很好,最后是刷BIOS解决

网友:
以后来个万能的BIOS大法吧,只要不是大短路,上来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42B精密电阻 楼主看成8了 哪里这么大的阻值电阻呀,我也没见过

嗦嘎。。我眼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去找迅维的饼哥 进修一下,  虽然写了很多,但是  没有价值,  理论不行,,这个帖子就不加分了,
...

不加分也行,说明我的理论不行,有待加强理论和实践,还有楼主没有时间去实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THANKS FOR SHARING FRIEND

Don't mention it. Please add extra poin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8  排阻  什么鬼“?        4200M欧姆?

有这么大的电阻吗,,况且不需要那么大吧

网友:
细心也是种技术

网友F:
今天 也搞了个华硕 不亮机 刷BIOS 亮了 独显驱动打不上别的都正常 换了个BIOS 显卡好了 网卡又没了 拆装了几遍 心好累
木头爱吃荔枝
辛苦了。。。
详情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 细心可以。

网友:
BIOS程序坏看来什么都可能。学习到。

网友:
排阻最后是B吧。

网友:
头一回遇到这样的,资料影响

网友G:
一个20块钱的鼠标就能解决问题 不用这么麻烦
木头爱吃荔枝
客户非要修好触摸板,没办法,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20块钱的鼠标就能解决问题 不用这么麻烦
客户非要修好触摸板,没办法,

网友:
很曲折啊,楼主功夫不错~~~~~~~~~~~~~~~~~~~~~~~·

网友:
修的很细心

网友H:
实物跟点位颠倒? 是你还不太熟悉华硕的点位吧。。。。。。 可以调的
木头爱吃荔枝
怎么调?求教!
详情

网友:
真的是428排阻??是822吧

网友:
楼主这个触摸问题也修的满辛苦啊,加分支持

网友:
这种问题平时修的比较少,学习了

网友:
刷bios解决了。真是万能的bios啊

网友:
意外啊。。。完全想不到BIOS有问题 会导致触摸板不能用。。楼上居然有人说自己会拿到手就刷BIOS 真T M的扯淡

网友:
现在BIOS和好多问题都有关联,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物跟点位颠倒?  是你还不太熟悉华硕的点位吧。。。。。。  可以调的

怎么调?求教!

网友:
华硕的机器真的是很烦人啊

网友:
在左上角的 画面显示里调啊

网友:
楼主修的细心啊。。修板子就该这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修华硕问题先刷BIOS

网友:
牛人呀, 好厉害呀

网友I:
应该是BIOS里面关闭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 也搞了个华硕 不亮机  刷BIOS 亮了  独显驱动打不上别的都正常  换了个BIOS  显卡好了  网卡又没了    ...

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BIOS里面关闭掉了吧?

并没有,楼主刷BIOS之前,进入BIOS后,按F9恢复默认设置,进入系统还是不能用。

网友:
现在的asus本本不好修哦  好多都是bos容易出错哦

网友:
这……怎么干BIOS有什么关系呢?想不通

网友:
谢谢分享!高手

木头爱吃荔枝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的,修多了就知道外设不能用跟bios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去找迅维的饼哥 进修一下,  虽然写了很多,但是  没有价值,  理论不行,,这个帖子就不加分了,
...

都是来蹭分的

网友:
凡事只怕认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