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TE8718F-S 71脚 低电平?????

楼主(2016-04-15):
今天 接到一块 775 针的主板  故障时不上电  查了各电感 无短路   查 IO  ITE8718F-S  75脚为到开关针脚 有3.3V正常  短开关有跳边      76脚为到绿线脚  高电平 5v   72脚 为IO给南桥的上电信号 短开关有跳变   IO 其他待机电压都正常     注意了,就是这个71脚 老是无电压   我量正常的主板应该是 上电之前为低  上电后为 高3.3V  我翘起71脚  短开关针 上电正常了。 但是查了南桥各电感没发现明显短路  我怀疑是不是南桥坏了。71脚应该是SLP3 吧  这个信号没有直接干南桥么?????求大神来给点意见 很纠结  啊

网友A:
rsmrst有电压吗?没这个信号,南桥不会发出sl3,南桥工作条件待机及rtcrst和vccrtc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有电压吗?没这个信号,南桥不会发出sl3,南桥工作条件待机及rtcrst和vccrtc都正常吗

这个主板放了一天 今天 拿来一测 *脏话* 有3.3V 了   马上接上 71 脚 一看正常跑马亮机了,再一接显卡 *脏话*档logo  被这板子戏耍死了  还换了一次南桥   板子触发问题好了没明白问题  莫名其妙啊

网友:
这主板修好了,档LOGO是声卡问题  插了就OK了  我估计是雷打的  这么多问题  网卡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