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50渔机主板风扇常转维修

楼主(2016-04-15):
今天晚上下班回家,基友给我拿来一块渔机主板,说是风扇常转,让我看看怎么回事

到手开机看了一下,果然,只要12V电源加上,风扇就一直常转
第一反应是控制风扇的MOS管短路了,然而由于没有图纸,所以就先测了一下风扇12V到供电12V,结果发现之间没有短路
所以又想了一下,合计是不是EC程序的问题,由于BIOS芯片是DIP封装,容易刷,所以直接从手中资料库里弄了个类似型号渔机BIOS文件刷进去了【渔机相近型号BIOS一般可以通刷】
刷完之后故障依旧
于是猜测法就失效了,返回来开始跑线,发现该板风扇12V供电实际上与板子上除了供电12V以外其他12V位置全部相连,推测了一下,应该是板子上控制12V与供电12V之间的MOS管挂了
查看电源插口附近电路,发现该板供电12V到风扇12V经历两对MOS管,一对是供电插入后自动导通的,此处检测无短路

再看另一对,这对由EC控制,连接真正使用的12V与供电经过自导通之后的12V,测了一下,短路,问题找到【图片是后拍的,已经换掉短路MOS管】

结果焊接的时候出了个小插曲,家里没找到好的电烙铁,只有一个烂头电烙铁,这下焊的酸爽,还好堆锡大法好

家里也没找到可以替换的MOS管,就先上了一个,通电测试,故障排除

网友A:
付个我收集的渔机BIOS,AMD 的CPU通用

网友:
支持楼主的分享,主要是看到发帖时间这么晚了楼主还在维修发帖,果然实力派的人物都喜欢深夜搞基,哦不,是维修机器

网友B:
楼主,渔机是干啥用的,最近总看见这个词

网友:
思路清晰 羡慕

网友C:
楼主“渔机主板”是啥意思

网友:
原来是这样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渔机是干啥用的,最近总看见这个词

玩过老虎机的人一看就知道

网友:
原来渔机就是老虎机的主板啊,最初还以为是渔船上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渔机主板”是啥意思

  钓鱼的啊   妳不晓得啊 ,, 还可以上分的啊!、、

网友:
是那种捕鱼的吧  老费钱了  我修过一块 不出内存供电

网友:
楼主这烙铁我看得也是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付个我收集的渔机BIOS,AMD 的CPU通用

我也经常修到,你修到过渔机INTEL的板子么那种蓝色的版,游戏运行不起来GAME 卡也换老了INTEL CPU  小黑 南桥也换 无果

网友:
第一次听说渔机。,修的真好。

网友E:
用这样的电烙铁焊接不是事,拆才是事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经常修到,你修到过渔机INTEL的板子么那种蓝色的版,游戏运行不起来GAME 卡也换老了INTEL CPU  小黑  ...

我修过1037U的一台,3.3V供电挂了,再老的atom我一般都不接了,直接劝人家换主板了,哦,我见过一台屎黄色主板的atom,看起来十分高贵的样子结果是D425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这样的电烙铁焊接不是事,拆才是事儿

拆就是堆锡,焊接真是蛋疼,引脚太密了,这种烙铁头直径比三个引脚还大,很容易连一起

网友:
什么是鱼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1037U的一台,3.3V供电挂了,再老的atom我一般都不接了,直接劝人家换主板了,哦,我见过一台屎黄 ...

我这个渔机量很大,老板接了个大客户

网友:
原来渔机就是老虎机的主板啊

网友:
这主板一通电就自己开机了,好像常转问题不大了吧,我这里修的问题多少短路多,最怕是哪个系统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