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REV4.1换EC后风扇狂转

楼主(2016-04-16):
华硕K42JR REV4.1换EC后风扇狂转,刷了不少论坛BIOS无果,求助中

网友:
鲁大师检测86度,没有任何温度变化,一值是86度

网友:
最讨厌修这个系列的机器

网友A:
没压力测试也是86度的话温度不正常,

网友B:
合成一下BIOS吧,教程自己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压力测试也是86度的话温度不正常,

有压力无压力,都是86度,用风筒吹CPU PCH 等也是86度不变,EC 70PIN的PCH_TEMP_ENABLE信号一直的3.3V,经测量些信号PCH与EC的70PIN连接中间无断线,将此信号拉低,依然是风扇狂转温度也无任何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成一下BIOS吧,教程自己找一下

非常感谢我去找找资料

网友C:
这是我机器的备份的,你试试

k42jr 4.1 bak.zip

网友:
接着刷  反正论坛的BIOS 也有点乱七八糟的

网友:
刷的不对吧  换一个试试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4392-1-1.这是我发的帖子,解决风扇狂转的, 你试试

网友:
是不是温度检测错误呢?

网友:
这种还是BIOS 问题吧 型号太多了

网友D:
那应该是温控有问题

网友:
先刷修改的BIOS 不行再换ec看看

网友:
合成BIOS试 一下

网友E:
这个确实不知道,你修好了一定要告诉下我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成一下BIOS吧,教程自己找一下

合成了也没用,要是能读懂BIOS内部模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机器的备份的,你试试

汗,试过了没用,我的内存贴是K42JZ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是温控有问题

EC的70 PIN无波型一直是高电平,请指教,FAN的PWM正常,风扇反馈脉冲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不知道,你修好了一定要告诉下我们
现在还没有修好,还是老样子,不少人刷BIOS能解决,我的就是不行,

网友:
居然不是BIOS问题,就不要纠结了 狂转掉电不, 不行就自己改个风扇电路,找隔3.3

网友:
找某宝合成一个BIOS吧
这个是BIOS问题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继续刷bios,这机子bios会风扇狂转

网友:
应该不是boss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 你换个系统试一下吧

网友:
再换个EC看看

网友:
温控没问题吧

网友:
给客户说哈,将就了

网友:
刷资料啊要合成的

网友:
这个板子只有一个BIOS啊,没有EC BIOS啊,怎么换EC会影响BIOS呢,是不是温控电路问题呢,华硕的BIOS确实不好找,板号和内存标签型号都对上也不一定好用,有的本刷完网卡MAC地址还没了,上不了网,华硕真麻烦啊。还是找原机的吧。

网友:
我手里有个华硕开机电流在1.4 不亮 是BIOS问题吗

网友:
怎么样?解决了吗?我手上也一块这样的板子,up7706u8这个芯片温度特别高!风扇狂转。怎么整啊?

网友:
如果确实找不到确定是好的BIOS 在网上,花钱整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