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技嘉GA-78LMT-S2卡C1通病,华硕P5P43TD无U供电,铭瑄MS-H61D3L反复重启!

楼主(2016-04-16):
故障不大
高手飘过!

一:
版号:技嘉GA-78LMT-S2
故障:卡C1 通病

板子很新 可一修哥让我有点崩溃

都断脚了 还非要焊 内存8脚芯片也 焊的奇葩 估计是修家电的师傅杰作!
把DU3 扔掉 内存8脚芯片重新焊好
卡C1

这是通病 内存槽236脚SPD断线 无3.3V电压

飞电源接口3.3V 到SPD 故障解决!

二:
版号:华硕P5P43TD
故障:不复位 无CPU供电

板子还很新

上检测台:不复位

测:无CPU 供电

3脚是CPU EN 开启脚 受到两个管子的控制
测:EN 脚 0.4V 左右 图中坏的管子应该是MOS管 G极无电压
怀疑管子坏 DS极 短路 拉低
拆掉它 电压恢复到1V左右 正常了
更换此管 故障解决!

三:
版号:铭瑄MS-H61D3L
故障:不复位 反复重启

型号:

测 无VCCSA供电

如图 VCCSA 供电由LM324控制(线路参考下就可以了 没画全面)
总线VTT 是由一个小芯片控制的 总线供电正常后
芯片发出VTTPG 1V 到LM324周边元件 控制输出VCCSA
图纸 就这样说了
VTTPG 经过一个电阻 降压到0.6V 再 经过两个管组合 控制VCCSA 的两个分压电阻。
发现Q22的C极无电压 应该是Q22和Q23其中一个管子坏了
可以把两个管子一起换了  也可以直接拆掉Q22不要

拆掉Q22  正常点亮!

叫你高手飘过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还没修过台机主板,学习到。

网友:
楼主修主板简直是行云流水一般,厉害,好好给你学习!

网友A:
都是  秒杀的节奏           有分  给你补上!

网友:
煮酒大师的维修果然一刀到底,直接秒杀,我还要好好学习。感谢楼主这么晚了还在修板子发帖。

网友:
可见楼主的水平很不一般啊果断收藏一下,以后用到可以直接收钱啦。值得加分

网友B:
DU3应该是控制SDA和SDC的

网友C:
青杏煮酒楼主,想请教几个问题,多谢。
第一:技嘉78LMT-S2卡C1中的DU3是作总线SMBCLK与SMBDAT转换作用的吗?看见你直接拆掉了。还有对于断线的外观你的看法是什么?
第二:华硕P5P43DT这款机的ASP0905的引脚定义,能说得清楚一些吗?平时这个芯片的定义不了解。

第三:请看这图:

平时修到的H61的板基本是无总线供电,或者桥电压偏高,或者是无CPU供电。总线供电是由一个小芯片控制,想请教一下:VCCSA供电一般都是由LM324控制一个场管产生的吗?再有就是:VTTPG通过一个电阻压降到0.6V,直接进到Q23,导通,拉低Q22的B极,Q22截止,两个分压电阻顺利产生高电平到LM324,控制产生VCCSA,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C:
清杏煮酒楼主,请问一下,A78的如果缺电压,是否会出现掉电的情况?维修到一愉同维A78的主板有是可以正常使用,有时掉电,要按开关十几次才可以开机(单板)

网友:
高手之间要“对决”了  哈哈

网友:
这是高手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杏煮酒楼主,请问一下,A78的如果缺电压,是否会出现掉电的情况?维修到一愉同维A78的主板有是可以正常使 ...

技嘉这款版 掉电通病 是CPU 座子旁边那两个 三极管  好像是Q9 Q10 是通病  是温控的  要有一个是3.3V
缺电压 一般不会掉电 复位灯会闪 但是确实桥供电 上U 会掉电
掉电还有要看下IO 旁边的12V检测灯

有时候掉电的话 比较难修 故障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青杏煮酒楼主,想请教几个问题,多谢。
第一:技嘉78LMT-S2卡C1中的DU3是作总线SMBCLK与SMBDAT转换作用的 ...

DU3 应该是超频之类的芯片吧  城主说是调整电压用的  可以拆掉不要
断线线的话  可以找找  找不到  可能就被东西遮住了  或者板层断线
我这个比较明显  AM3华硕有些板 也是这里断  外观会比较明显 上面的绝缘层 也会露出来
ASP0905  记得3脚就是P-VCORE_EN  这信号就是开启脚呀
发帖的时候在家 家里电脑没 资料 就没截图上去
VCCSA 我见得多的都是LM324 和LM358控制多
是的Q22截止了  那么VCCSA的分压电阻 分压出来就直接进LM32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  秒杀的节奏           有分  给你补上!

见笑了  小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DU3应该是控制SDA和SDC的

应该是吧  没打开图纸看 按以前见得多 都是控制到SDA SCK 还有一些其它的供电
他们说是超频用的

网友:
一贴三炮啊 给力

网友:
高手、我们这些菜鸟得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青杏煮酒楼主,想请教几个问题,多谢。
第一:技嘉78LMT-S2卡C1中的DU3是作总线SMBCLK与SMBDAT转换作用的 ...

第一:DU3既然拆掉后没事,那么一般是动态节能的芯片,控制超频的
第二:ASP0905的引脚定义可以论坛里面搜索到
第三:一般是PWM电路产生CPUVTT,然后再通过一个管子转换成VCCSA电压。非PWM电压的转换一般是由358或者324控制的

网友:
这三个板如果我来修的话也能修好,但是不是秒杀。楼主厉害呀。

网友:
几块主板,修的好开心吧。

网友D:
分已加,请楼主笑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分已加,请楼主笑纳

你还没告诉我 你是不是美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没告诉我 你是不是美女

女是女,但不美

网友E:
谢谢 美女版主 很美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 美女版主 很美很给力

感觉你们修台式机主板都是秒杀的节奏

网友:
楼主修机用的CPU散热器跟进我的一样

网友:
不错,故障虽然不难,对新手来说还是有帮助

网友:
故障虽然不难,对新手来说还是有帮助

网友:
都是一些供电故障的  !   好修

网友:
3代内存的好多都烧断SPD供电的

网友:
厉害,行云流水

网友:
这楼主修板子,完全就是感享啊.

网友:
楼主给力,有分再加上。

网友:
维修技术闲熟~~
好资料必须收藏!!

网友:
没图纸。楼主咋知道那是什么供电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真好,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