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_Haier_H81MP_FU3

楼主(2016-04-16):
主板

板号

网友:
剛好有一塊。看看哈。

网友(2017-08-19):
开机LOGO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网友(2017-11-27):
谢谢已修好 ~~~~~··BIOS 确定好的

网友:
开机过内存掉电 ~~~~刷此BIOS 修复

网友A(2018-02-28):
最近发现这个BIOS刷上其他板子虽然可以亮机但是速度有点慢而且不能复位只能关机后再启动才可以的问题  现在放出合成的亮机速度快的BIOS供下载

Haier_Foxconn H81MP_FU3(合成改ME).rar

3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2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网友(点评):
这个程序好用,我的不显示并且反复重启,刷上此BIOS就开机了

网友:
原机故障是什么???????????????????????????????

网友:
不亮啊  你这个不好用吧 我下载了  还是不亮  某宝买的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发现这个BIOS刷上其他板子虽然可以亮机但是速度有点慢而且不能复位只能关机后再启动才可以的问题  现在 ...

我这个是方正的,也不知道能不用,问题就是超级慢还进不了BIOS,找了个好的机器换上也是慢,下载看看

网友:
清华同方的可以用,进bios不用密码了,也能进了,就是还是慢

网友(2018-11-07):
bios确实可以用 可以亮机  就是很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亮机后小喇叭一直蜂鸣  一直响

网友(2018-12-16):
引用 网友A:
最近发现这个BIOS刷上其他板子虽然可以亮机但是速度有点慢而且不能复位只能关机后再启动才可以的问题  现在 ...

楼主修改过的程序是好用的。我在清华同方的主机上试过,能正常开机,并且不慢。就是开机LOGO显示haier

网友(2019-08-16):
亲测。可用

网友(2019-11-22):
这个可以解决 开启AHCI不识别硬盘的问题吗  开启ide正常 开启ahci BIOS不识别硬盘

网友(2020-01-21):
刷了能亮,就是蜂鸣器一直响,后来发现是CPU风扇未安装

网友(2020-10-19):
H81MP清华同方超越E300 神州 图子都有

H81MP 图纸.pdf

网友:
H81MP清华同方超越E300 神州 图子都有

网友(2021-02-24):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发现这个BIOS刷上其他板子虽然可以亮机但是速度有点慢而且不能复位只能关机后再启动才可以的问题  现在 ...

这个更好吗,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