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56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4-16):
品名:同方精锐v38一体电脑症状:电流0.4,不出cpu供电,
维修:pwm芯片是rt8856,测21脚,26脚、31脚、38脚都是5V,2脚vron为3.3V,6脚到12脚有高低组合。开机瞬间,22脚,25脚,27脚,30脚没有输出。芯片已换           过两个,求江湖大佬帮看看,还要查什么条件。

网友A:
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坏的

只能说没有短路的电容,这样应该不影响ugate脚的瞬间输出吧,我这个是瞬间输出都没有

网友:
19V VCC有供电吗

网友:
电容坏有些不一定要短路啊 ,看看有没有电容漏电的情况

网友B:
其他电压出来没有?很多主板先出内存电压才出CPU电压的 别盯着CPU这块 看看其他地方

网友:
26脚pvcc是5V,38脚vcc是5V,这个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电压出来没有?很多主板先出内存电压才出CPU电压的 别盯着CPU这块 看看其他地方

内存供电1.5v,hm55桥供电1.12V,还有一个rt8152控制的0.9V供电是到cpu的

网友C:
有示波器没有,看一下VCORE有没有瞬间的变化,如果有的话可以查下CLKEN VRTT TON OCSET这几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没有,看一下VCORE有没有瞬间的变化,如果有的话可以查下CLKEN VRTT TON OCSET这几个信号

我是用万用表测的,ugate和lgateim没有瞬间输出,vcore瞬间输出自然也没有,只是不知道用万用表作这样的判断准不准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2017-12-01):
查查外围小电阻电容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