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触发掉电 反复触发!

楼主(2016-04-16):
版号:GA-H61M-DS2

故障:  触发掉电   反复触发  !(一般就说  风扇转一下停!)

测各大供电都有;  CPU供电也出了!

为了  方便测量  短接C100  拉低APWROK

这个有位置图  很好找的!

CPU供电出来之后  测VPMPWRGD  !  测DQ17  B级  低电位;  C级 只有 1.03V   不正常  ;正常应该是3.267V(3V  以上!)

5种可能导致这个电压偏低;① DQ17 坏了  半导通! ②DR107 上端VCC3断线  导致分压不够!③分压电阻变值 导致分压不对!④DC17  有微短路!⑤桥拉低 PCH_VRMPWRGD  桥坏了!

简单测了一下  DC17没短路  DR107  上端有3.3V  !
直接断开DR108(不分压了   直接上拉!)

  实测DR108  也没变值!

到此故障修复!

图纸: GA-H61M-DS2

网友A:
又是无法解释的问题,为什么拆了测正常的电阻,装上就会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无法解释的问题,为什么拆了测正常的电阻,装上就会拉低电压?

我也不知道          2个电阻   阻值都正常!

网友B:
没有弄明白这个DR108在这个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弄明白这个DR108在这个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DR108   DR107  分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R108   DR107  分压!

即然起分压为什么去除后,对正个电路没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又是无法解释的问题,为什么拆了测正常的电阻,装上就会拉低电压?

分压电阻 一个是上拉接电 一个是下拉接地
这上拉电压是3.3V  而分压电压是3.2V 相差不大
直接拆掉下拉电阻 取3.3V 也正常使用
就等于一个电压过来 经过一个电阻 直接送到PCH_VRMPWRGD
如果再接到一个电阻对地 那么就会出现分压的情况
分压出来的电压 是多少 决定在于两个电阻阻值和排位前后
LZ做法就是不要分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然起分压为什么去除后,对正个电路没有影响!

分压后   3.267V  直接  上拉 3.3V   没什么影响!

网友E:
ga h61的主板 遇到过很多开机一会死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ga h61的主板 遇到过很多开机一会死机的

还有   时 亮   时不亮的!

网友:
帖子   不要沉  顶起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   时 亮   时不亮的!

很多不定时重启的,压根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压电阻 一个是上拉接电 一个是下拉接地
这上拉电压是3.3V  而分压电压是3.2V 相差不大
直接拆掉下 ...

青杏煮酒,看你的名片,是茂名同乡呀,多多指教

网友:
问一下··这个 APWROK是代表那一个供电好的意思??这里短接这个信号是不是主板就一直上电了 没有反复重启了?

网友:
(1)H61的主板经常会出现反复掉电重启的现象,在本文中提出短接C100,即是拉低PWROK电压,这个方法用在其他的板上还可以吗?
  (2)分压前是3.267,拆掉DR108后,就是不要分压电路了,电压是3.3V,相差这么微少,你想怎么想到是分压电阻的问题,明明你断开测量又没有问题,难道你没有怀疑是DQ17?
微少的电压所导致的故障,你找到了,只能说两个字:厉害。

(3)就是你用这个诊断卡,

你放在显卡槽上,前面两个白色的PCI-E两个小槽可以用吗?是不是放在三个PCI-E上都是一样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ga h61的主板 遇到过很多开机一会死机的

版主,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所导致的?

网友:
今天又  修到了    陆陆续续  修6  7片了   可能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