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t190白屏快修

楼主(2016-04-16):
三星的显示器,都 T190白屏,客户拿来时都是拆开的,说是高压板上的一个5脚芯片坏了,我说不应当是这个问题,通电测试真是白屏,首先测试屏5V供电,只有1V,断电测阻值不短路,这种情况要不负载有问题,要不电源有问题,找个废屏通电测试电压还是低,拿就是驱动板问题了,电路图如下

测量后Q206坏了,没有一样的P管,找个4435GM,飞线4435和主板上的Q206的1256脚连接,4435的4脚 Q206主板上的位置的3脚飞线,4435的123脚飞到Q206在主板上的4脚位置。通电后测试正常。

网友:
Q206 5V的转换电路MOS!不知道如果真连会怎么样!

网友:
捡到大漏了

网友:
噢,是屏不加电形成的白屏

网友:
z这种问题简单

网友A:
屏没有供电,直接飞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没有供电,直接飞上去的

直接飞过去容易先白屏一下吧

网友(2016-05-28):
不能强拉,要先白下屏正常。现和笔计本一样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