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34e5q 花屏?

楼主(2016-04-16):
234e5q 花屏?请教大侠们什么问题。屏线换过了。
问题

网友:
在线等
请帮忙。

网友:
屏的问题吧,这种楼主拿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是屏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刷个程序,不行再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我和客户说了,换个驱动板试试,得现 发,不行的话就退回去,但是来回运费由他出,客户不同意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