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710电源坏

楼主(2016-04-16):
联想S710电源坏,不发电源的情况下主板怎样测试好坏?

网友:
一般电源坏 主板坏的少 个人建议 仅供参考

网友:
不插电源的情况下判断主板的好坏就是打阻值

网友A:
不知你是怎么想的?电源坏了先修出来再考虑下一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是怎么想的?电源坏了先修出来再考虑下一步啊。

电源没法修,接错电了,里头烧黑的什么都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没法修,接错电了,里头烧黑的什么都看不到了,

电源没法修,那就先换新,然后再检测主板。

网友:
这个电源容易坏么

网友:
我的不通电,不知是不是电源,

网友:
我也有一个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