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13 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6-04-16):
开机显示 无信号 一会就不显示了 电源指示灯亮 关机 再开 还是无信号 一会就黑屏了
接上主机信号 可以看见屏幕有微弱的亮的反应 指示灯亮 黑屏
这种问题 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换个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A:
先看看电压正常不。找个主板换上看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压正常不。找个主板换上看看就知道。

测驱动板 1084 1117 输出有3.3v 和1.8v
测晶振 两脚1.3和1.6有压差
打VGA 接口 13 14 对地 684 和725
看来得找个原装驱动板试下看看

网友:
高压也有可能哦

网友:
可以先写个程序,,,,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先考虑高压板,灯管!接个通用高压板看看!

网友:
刷个程序先,不行换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B:
楼主!电源板的正面照片最好也拍出来,从你说的看,先看一下高压电路和灯管,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源板的正面照片最好也拍出来,从你说的看,先看一下高压电路和灯管,是否正常。

连运费一起14块钱 发个拆机的驱动板换上好了
测试正常

原来的驱动板 估计是程序 要不图像处理芯片坏了
也没编程器

换驱动板  一般收多少钱呢

网友:
先量量   VGA口附近的三极管有没有问题,不行的话,刷个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