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50上电池自动开机

楼主(2016-04-16):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吧,上电池自动开机电流到0.8左右就掉下0.01,再按开机没有反应,拆开发现是开机按键短路所致

网友:
那接可调也是自动开机吗

网友:
这个插电源自动开机不。。

网友:
我记得东芝的爱坏开机键

网友:
这也通病

网友:
开关键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捡钱啊,这是,运气好。

网友:
开机键坏一般都是受潮或进水腐蚀引起 休眠信号会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