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NEWND E22022 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6-04-16):
惠科旗下的一款显示器,论坛里没有搜到。可能这个牌子还不多吧。

NEWND E22022 dgc.zip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牌子呀,还从来没修过这牌子的显示器呢

网友B:
应该是杂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牌子呀,还从来没修过这牌子的显示器呢

应该是个杂牌子,看到论坛里没有,就传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杂牌的吧

百度就找到是惠科旗下的产品,没有其他更详细的 了,

网友B:
哦,这种显示器我们应该修过了的,大部分都是电源部分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种显示器我们应该修过了的,大部分都是电源部分的故障。

是的 ,我这个是MOS烧了,换后无输出,没有小六脚,通用模块换上去OK了,

网友C:
屏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型号是什么。?

晚了,拆的时候忘记拍照了,机器客户拿走了

网友:
这牌子确实不多,程序也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