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A78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6-04-16):
客户把电脑提过来,可以触发,但不能亮机,先进行板卡级维修,能过内存,但还是不亮,如图不断00-C7,这样的跑码,请提供思路!

网友A:
首先观察主板有没有掉件划伤、断线、在刷BIOS看看 ,不行就拆网卡拆外设,最后就是桥了看这板子不值得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观察主板有没有掉件划伤、断线、在刷BIOS看看 ,不行就拆网卡拆外设,最后就是桥了看这板子不值得换桥 ...

换桥等于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循环代码,可以查一下键盘的工作条件,很像IO损坏

网友:
直接上bga  啊   还有啥好讲的!

网友:
什么时候能把二三线的主板图纸给弄出来就好了,像七彩虹,昂达,翔升之类的

网友:
先换内存 cpu 电源测试 然后在考虑主板问题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查下,再刷bios,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等楼主公布结果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是内存问题,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是内存问题,换了就可以了!

维修人员连自己的备用硬件都不能确保好用,也是人才

网友:
像这种问题以后先测试好,确实哪里问题在发贴,这样可以快点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我直接认为是没跑码

网友:
是我的话   我就先考虑内存那方面的   先不会去管BIOS啊 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人员连自己的备用硬件都不能确保好用,也是人才

这个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网友:
第一你自己是个电脑维修人员 这简单问题你完全会
还有就是这样都不会那你还做什么维修人员呢?
你自己开店 却不会修 那你开店是来好看还是零售的 要是零售的 那当我这些话没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