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串口故障检修篇

楼主(2016-04-16):
西数硬盘串口故障检修篇

西数1T硬盘串口的针弯了,眼看就要断掉了,可里面要有很重要的文件等着使用,着急会乱了分寸,先准备好工具:锯条、刀子、电烙铁、风枪等工具,又寻到一块不用的废硬盘电源板,下面手先拆下旧版上面的接头。

图一 西数硬盘串口故障检修

  新旧的电源板对比,用锯条把新旧电源板上的串口锯下来,取而代之。

图二 西数硬盘串口故障检修

  拆接电源板时一定要小心,不要短接,也不可虚接。

图三 西数硬盘串口故障检修

  固定好西数硬盘的电源板,上机测试,1T的盘一切运行正常。心里的石头也放下了。

网友:
这种 恢复 数据 能收取多少钱。估计价格能可观

网友:
这种一般都可以完整恢复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恢复数据,可以把断了那线焊一根线,,,,

网友:
估计价格能可观

网友:
不就是换个硬盘接口嘛,难度不大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学习,顺便顶下分!

网友:
这个东西不太好焊。

网友:
纯手工的东西要地是时间的积累。

网友:
西数硬盘不好修啊,希捷的就好点,希捷的电路板坏了只要找个好的再把ROM的8脚芯片换过来就好了,西数的就算换了ROM芯片还是不行,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有什么好方法拆口么,我都是用刀片拆好吃力,一不小心用力过猛容易弄坏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