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电视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6-04-16):
飞利浦液晶电视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当我们正沉浸在电视剧情节中,电视突然出现黑屏、花屏、发黄、亮线等故障现象,很多时候,我们会被电视突如其来的这些小问题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如果我们懂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就好了。朋友家的一台飞利浦液晶电视最近几天就出现了花屏的故障,让我帮忙解决。下面小编就以飞利浦液晶电视为例,来了解看看如何进行故障分析和维修的吧!

飞利浦液晶电视 图1

  飞利浦液晶电视常见的故障一、液晶电视能正常工作,但是画面总是出现花屏现象

  这是由于液晶电视的处理板产生了故障,或许是格式转换电路和帧存储器两者之间的电路出现了问题。

  维修方法:

  更换了信号处理板之后,对格式变换电路和变帧存储器之间的电路再进行修检,从而确定故障的准确位置,然后对相应的元件进行更换。如果在开机时既没有图像的产生也没有声音,屏幕在开机的一瞬间闪过一道白光,然后电源灯闪过之后变为了常亮,出现这种情况的故障多为背光的驱动板损坏,或者飞利浦液晶电视显示屏内的灯管损坏。

  维修思路:驱动板5V转3.3V的稳压块(AIC1084)是否有供电输出—屏体驱动板保险丝(F)- 3.3V—DC-DC转换电路—负压形成IC(-7V)—行,列驱动IC。

飞利浦液晶电视 图2

  飞利浦液晶电视常见的故障二、开机后,屏幕上出现很多的马赛克,但声音正常,

  引起这种故障的原因是由于数字板的接触不良或者飞利浦液晶电视机内的连接线接触不好,这时,需要拆开对其相应部位进行清理,可能是由于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过多的灰尘造成的,只需要用软毛刷对其进行清扫即可。

  飞利浦液晶电视常见的故障三、开机后电源和指示灯都不亮

  也有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情况是由于电源板本身的故障所造成的,可能是烧坏了保险丝,也有可能是电源板所输出的滤波电容的顶部出现了爆裂,从而导致了电阻变得无限大,进而在飞利浦液晶电视开机的瞬间便自动关机了,解决的惟一办法就是更换新的电源。

飞利浦液晶电视 图3

  飞利浦液晶电视常见的故障四、开机后声音保持正常,但显示屏不亮

  这种现象声音的正常说明的声音图像处理器处于正常的状态,而显示屏无法显示,则是由于供屏灯管的电源故障所引起的,这时需要更换新的显示屏。

  飞利浦液晶电视常见的故障五、显示器整机无电

  1.电源故障:这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故障,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分机内电源和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常见一些。不论那种电源,易损的一般是一些小元件,象保险管、整流桥、300V滤波电容、电源开关管、电源管理IC,整流输出二极管,滤波电容等。

  2.驱动板故障:  驱动板烧保险或者是稳压芯片出现故障,有部分机器是把开关电源内置,输出两组电源,其中一组是5V,供信号处理用,另外一组是12V提供高压板点背光用,如果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出现了故障会有可能导致两组电源均没输出。先查12V电压正常否,再查5V电压正常否,因为A/D驱动板的MCU芯片的工作电压是5V,所以查找开不了机的故障时,先用万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没有5V电压或者5V电压变得很低,那么一种可能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12V转换到5V的电源部分出了问题。

飞利浦液晶电视 图4

  飞利浦液晶电视常见的故障六、显示屏黑屏,无背光、电源灯绿灯常亮

  斜视液晶屏有显示图像,多属于高压板供电电路问题。重点检查12V供电(保险丝F)和3V或5V的开关电压是否正常,若是因为MCU问题造成没有输出开关控制电压,可以直接提取3端稳压块的(AIC1084)3.3V代替。

  修理高压板的思路:电源保险丝—开关控制管—电源管理IC—推挽发大管—电源开关管—DA转换电路(储能电感,整流管)—LC升压电路(升压变压器,升压电容)—耦合电容—灯管。

  飞利浦液晶电视常见的故障七、屏幕亮线,亮带或暗线

  这种问题,一般是液晶屏的故障。亮线故障一般是连接液晶屏本体的排线出了问题或者某行和列的驱动IC损;  暗线一般是屏的本体有漏电,或者TAB柔性板连线开路。以上两种问题基本上就是给机器判了死刑了,没有维修价值的,与其换一块屏不如买一台新电视更划算。

飞利浦液晶电视 图5

  飞利浦液晶电视常见的故障八、字符虚或拖尾

  维修思路:

  检查VGA信号线,重点看R.G.B三色线的地线是否连接正常—更换屏线或转接板—重写驱动程序—换驱动板—LCD屏背板信号接口IC坏—LCD屏背板对比度电位器调整—LCD屏导光板错位—偏光片错位。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飞利浦液晶电常见的8种故障及维修方法,想必大家有了更多的了解,再遇到这些小问题时,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在我们使用飞利浦液晶电视过程中,在享受给我们带来娱乐的同时,也应注意对电视机的保养,尽量避免长时间的使用液晶电视,如果是液晶屏幕,最好不要用手指或尖锐的物体在其表面划动,以免划伤。

网友:
无主板图不开心